新入了台K110,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楼主(2016-01-16):
机器不错,动力对新手来说足够,可能还好没买2s的,恐怕更加控制不住
直机小白顺便问大家几个问题:
1、
这个设定是什么作用?店家给我设置的是-20,-20,00
2、
这个开关是什么意思?6G悬停下一打开飞机就开始乱飘,撞墙了

网友:
1.指数曲线,摇杆在中心点附近的操作灵敏度,说明已经说的很清楚了。2.3轴和6轴切换开关。6轴飞行平稳,但是灵活性差,适合新手。3轴非常灵活,特技飞行时必须用3轴模式。不是飞机乱飘,是你还没适应3轴的灵活性,控制不了。

网友:
6轴模式飞行较稳定,3轴模式较灵活。初学者最好在6轴模式飞行,飞熟练后在尝试转换3轴模式;这样可以减少摔飞机的次数

楼主:
想改个金属的十字盘,120的通用不?原厂的会不会精度高一点?

网友(2016-02-21):
你这个是110的说明书还是遥控的说明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改个金属的十字盘,120的通用不?原厂的会不会精度高一点?

你完全没有必要用120的,就用原来的好了,3轴模式下飞机不会回中,就是说你往一侧飞,松开摇杆飞机就还会一直保持这个动作,你要保持悬停就要不断的调整,你在飞6轴的时候,松开摇杆后飞机回会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