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调不用分线板集线方法。

楼主(2016-01-17):
对于多轴集线一直不太喜欢集线板,感觉好乱的样子,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如图!

网友A:
一堆线对焊,当然可行,就是没分电板方便。

代装过三架无分电板穿越机

网友B:
没问题,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堆线对焊,当然可行,就是没分电板方便。

代装过三架无分电板穿越机

我不喜欢分电板,我就怕这种接法会对电调线产生负荷

网友C:
把主线拧成麻花  防干扰磁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用吧

我这是所有电调线并联,不知道会不会对电调线增加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主线拧成麻花  防干扰磁罗盘

我这是所有电调线之间并联,然后在通过电调线接插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所有电调线并联,不知道会不会对电调线增加负荷

这样绕圈会有环路电流,至于负荷,最大是挨近主线那段,不放心就换粗点的,我这有个导线安全载流值表,数值很保守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6-07-25):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