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翻滚轴偏离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17):
  今天飞500,老问题仍然存在,往右打副翼,尾巴随着向下移动,往左打副翼,尾巴又向上移动,看旋翼面的倾斜状态,整个飞机副翼和升降的翻滚轴都偏移了。画个图说明一下吧,更直观些。

  正常情况下,打副翼舵,飞机应该沿B轴翻滚,打升降舵,飞机应该沿A轴翻滚,可现在全部顺时针偏离,打副翼舵,飞机沿B#轴翻滚,打升降舵,飞机沿A#轴翻滚了。也就是说,向右打副翼,飞机不是向右翻滚,而是向右偏后方翻滚,4个翻滚方向全都顺时针偏了。

  以前有人说是手法问题,可我是日本手,升降和副翼不在一个杆上,怎么可能出现手法问题,而且我飞450,就没有这个现象。
  如果说是无副翼陀螺仪的问题,那我原来的450是有副翼的,也曾经出现过这个现象,后来炸了,重修以后,现象消失。这个500上次炸之前好好的,炸完重修以后现象就出现了。陀螺仪也没有装歪。
  实在是找不出原因了,求高手大师们帮忙分析原因,谢谢了。

网友A:
莫非三轴陀螺仪没对准机体轴线

网友B:
也可能旋翼头相位臂变形,相位臂对着升降舵机拉杆时,桨夹应该和机身垂直,否则的话打升降会干涉副翼,打副翼会干涉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三轴陀螺仪没对准机体轴线

这个检查过,完全对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旋翼头相位臂变形,相位臂对着升降舵机拉杆时,桨夹应该和机身垂直,否则的话打升降会干涉副翼,打副 ...

会是这个原因吗,明天检查检查看看,谢谢

网友:
赞同中将的观点。相位问题。对于双桨或者三桨的航模来说,90°相位是必须的,这也是所有三轴陀螺仪固定的数据不可更改。因此,一旦机械相位不对,就会出现你这种类似于“联动”的现象。顺便提一句,真飞机由于旋翼数目较多,无法做到机械上的90°相位,所以真机的倾斜盘运动和航模有区别,简单说,真飞机前进飞行时,十字盘有可能是向左前方或者右前方倾斜,而不是正前方。高级的陀螺仪,比如Vbar或者大疆的Ace One,就支持这种倾斜盘的编程。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尾桨?如果是70mm尾桨,可以换成75mm的试试~

网友:
问题找到了吗?

楼主:
准备按3楼的方法检查检查

网友:
我觉得是相位问题,静态时虽然看着对正了,带转起来后,旋翼阻力加上虚位,就会导致相位滞后,所有就会有楼主所说的问题!

楼主:
想想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我的450和500都是炸了以后出现这个现象,换了旋翼头以后就好了,

网友C:
如果是在有副翼机上出现这个问题就是相位器的问题,无副翼就不好说了,机械部分有些问题,在一定范围内陀螺仪会进行修正的,即使没有机械问题,在打舵的开始前和结束后的瞬间,陀螺仪也会根据姿态做出修正动作,从视频来看,楼主的打舵动作太小太短暂,是不是陀螺仪参与修正动作造成的不好说。建议楼主做前进或侧向直航线,或者做一个前翻或横滚翻动作,如果只是动作开始时的一个小晃动,之后的持续动作效果都正常就没问题,调一下十字盘感度就行了。另外如果炸过机,除了检查机械部分,还要看一下陀螺仪的电路板和外壳之间是否有松动

网友:
dfc存在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旋翼头相位臂变形,相位臂对着升降舵机拉杆时,桨夹应该和机身垂直,否则的话打升降会干涉副翼,打副 ...

检查了500的相位臂,有虚位,不过感觉不是很夸张,不知道相位臂是一点虚位都不能有吗,还是有一点无所谓。

网友A:
等实际检修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在有副翼机上出现这个问题就是相位器的问题,无副翼就不好说了,机械部分有些问题,在一定范围内陀螺 ...

做过前滚翻的动作,翻之前尾巴正对自己,翻过去以后本应该尾巴正对前方,结果尾巴明显偏右了。本来是想录个视频的,但是视频上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自己拿着遥控器飞了,才能明显感觉到。我手里还有一个450,和500的陀螺仪一样,飞450的时候感觉就很好,很正,但是飞500明显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实际检修结果~

莫非你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过前滚翻的动作,翻之前尾巴正对自己,翻过去以后本应该尾巴正对前方,结果尾巴明显偏右了。本来是想录 ...

排除法吧,把450的陀螺仪换过来,如果故障依旧说明陀螺仪是好的,应该是旋翼头的问题

网友D:
检查飞机重心是否正确以及尾舵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旋翼头相位臂变形,相位臂对着升降舵机拉杆时,桨夹应该和机身垂直,否则的话打升降会干涉副翼,打副 ...

刚才去楼下试了,还是不行,我已经把相位臂的虚位完全排除,可是飞起来还是原来那样,开来不是那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飞机重心是否正确以及尾舵补偿

重心没问题,尾舵补偿在哪里设置,什么原理,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去楼下试了,还是不行,我已经把相位臂的虚位完全排除,可是飞起来还是原来那样,开来不是那个问题啊 ...

如果换了旋翼头就好了,那还是旋翼头的问题,仔细检查,不过有些地方肉眼不一定看得出

网友D:
猛推油门如果尾巴顺时针方向转就是尾舵补偿过高,反之补偿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猛推油门如果尾巴顺时针方向转就是尾舵补偿过高,反之补偿不足。

现在不是尾巴旋转,是尾巴随着副翼舵上下动,感觉上是副翼联动着升降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除法吧,把450的陀螺仪换过来,如果故障依旧说明陀螺仪是好的,应该是旋翼头的问题

换了陀螺仪,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陀螺仪,还是不行。

逐一检查舵机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逐一检查舵机工作是否正常

前段换有副翼的时候就是这3个舵机,飞着没问题,没有炸换回无副翼,就出现问题了,应该不是舵机的问题吧,实在不想拆了,我把陀螺仪的安装方式换换看看行不行,因为以前没问题的时候是下前和上后,这次有问题的是上前,还改成原来的试试再说吧

网友E:
維修最緊要係配件多同齊備!有甚麼問題只要將整組配件換來試飛!將問題範圍縮小!我建議你將整組主旋翼組換來試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維修最緊要係配件多同齊備!有甚麼問題只要將整組配件換來試飛!將問題範圍縮小!我建議你將整組主旋翼組換 ...

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因,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因,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F:
将飞机电源接上,熄火开关打开,观察只有副翼摇杆动作的时候,升降舵机有没有动作。这样缩小问题的范围,用排除法来找问题。。。。哦找到问题后分享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飞机电源接上,熄火开关打开,观察只有副翼摇杆动作的时候,升降舵机有没有动作。这样缩小问题的范围,用 ...

这个很早就排查过了,只动副翼摇杆,升降舵机是不动的。
现在问题基本上锁定在旋翼头上了,因为我昨天又换成有副翼的旋翼头,结果问题就解决了。只是无副翼的旋翼头,我怎么看都没有变形的样子,得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排查了,先从横轴胶圈开始。

网友:
將K8調机軟件主旋翼頭感度調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