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天行者X6一套。选飞控和图传陷入迷茫中····望各位大神支招!谢谢

楼主(2016-01-17):
入了一套天行者X6.
现在飞控实在太多, 果子··A控··APM··等等等等···越看越不知道买什么啦
我说下我的愿望吧。
1·  FPV 嘛,当然希望有比较好点的OSD数据信息,这样飞起来比较直观些。
2·  如果可以最好是能推荐可以装数传电台的,装个数传,偶尔上传下航线飞行玩玩。
3   图传距离能远一些,别飞个一百多米就雪花那样玩着太累了。
另外图传也有点困惑,考虑是买罗美1.2G 还是 AOMWAY 的5.8G 1W
因为之前玩多轴买了个5.8的鹰眼锐视。不知道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案,谢谢

加多一个问题
看好多大神直接把显示器装在三脚架上,请问那种连接件在某宝上搜的关键词是什么,或者能否麻烦告知哪里有卖,谢谢

问题太多,实在抱歉,但是确实很困惑。烦请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欧姆威1w,你的锐视装平板,10公里没问题,你列举的飞控都可以航线,喜欢中文的话就用A控二代,你买个三脚架来都有配件的,可以直接装锐视上去

网友:
那个叫魔术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威1w,你的锐视装平板,10公里没问题,你列举的飞控都可以航线,喜欢中文的话就用A控二代,你买个三脚 ...

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 我是买那种300多的 24DB的平板么? 还是12的?麻烦

楼主:
我在某宝上只找到了变丝巾的魔术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 我是买那种300多的 24DB的平板么? 还是12的?麻烦

我用14DB的平板,大力家的,10公里没问题,据说12DB的战斧天线也不错,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4DB的平板,大力家的,10公里没问题,据说12DB的战斧天线也不错,没用过

好的 天线已买

网友B:
那东西叫模式手臂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东西叫模式手臂 很方便

模式手臂没找到,魔术手臂找到了,谢谢

网友:
我也是X6用的飞宇飞控!欧姆威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式手臂没找到,魔术手臂找到了,谢谢

搞错了  本来是想打魔术的 打成模式 不好意思

网友(2016-02-26):
切糕u22飞控,切糕433,奥姆威1瓦,鹰眼旗舰加14平板天线

网友:
又不是菜鸟,上APM吧,有得折腾的,我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