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架450EX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6-01-17):
两架新装的EX,出现一样的问题,头疼
1、原装6S电机,KOBY 55电调(75%定速),DEKO斜盘,BLS257尾舵,MIKADO MINI VABR,富丽1300电池
2、原装6S电机,好盈50AV3电调(精灵75%定速),DEKO斜盘,,JR 3500G尾舵,黄Kbar,格式1200电池

问题描述
1、立钟摆,机身前后抖,类似转速不足那种抖
2、侧翻,尾巴左右大幅度快速摆,幅度有点夸张,左右接近20-30度左右

两架飞机两个人装的,问题居然一样,再三检查设置,和机械顺滑度,虚伪,都无果。

有知道怎么解决的朋友吗?期待小贱早日升天

网友:
我承认我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电调和陀螺调整问题吧

网友A:
主旋翼增益,降低一些就应该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旋翼增益,降低一些就应该OK了。。

我觉得也是陀螺调整问题,可能ex太轻了的缘故吧,回头再试试

网友B:
我的也遇到过  十字盘感度过高了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遇到过  十字盘感度过高了好像

谢谢,回头我降一点试试

网友C:
我请教一下,futaba bls257能装到forza450上吗?位置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请教一下,futaba bls257能装到forza450上吗?位置够吗?

后面的槽要往后扩一点,空间正正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请教一下,futaba bls257能装到forza450上吗?位置够吗?

用vbar的话,要用futaba圆舵盘(照片是一字臂),修剪一下,不然解析度不够,vbar里调到八十几行程还太大。换了圆舵盘行程可以达到95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vbar的话,要用futaba圆舵盘(照片是一字臂),修剪一下,不然解析度不够,vbar里调到八十几行程还太大。 ...

明白了。感谢了。我最想就是装bls257。
另外问问楼主有兴趣把forza450尾管拉长到容下380mm主桨吗?可以继续装360mm,但是尾巴控制加强。有兴趣的话,我把我的方案和一个helifreak上老外的方案发出来看看。有两个方案,那个老外的比我的更优。

楼主:
我就不折腾了,主要没时间,不过很期待你这个380改装计划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感谢了。我最想就是装bls257。
另外问问楼主有兴趣把forza450尾管拉长到容下380mm主桨吗?可以 ...

我就不折腾了,主要没时间。提醒你一下,257的高度正好,只是侧板前面的孔位向前扩一点,后面的槽往后扩一点,这样正好。
我只扩了后面的槽,舵机正好抵住底板加强柱,有点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不折腾了,主要没时间。提醒你一下,257的高度正好,只是侧板前面的孔位向前扩一点,后面的槽往后扩 ...

这也太坑了,JR自家的3500G放的下不。。

网友E:
模型。我以为只有我这样。
配置。f450 3s电机 原厂电调
deko 十字盘 kst 565x锁尾
特么的,飞上去,做几个大螺距动作,就开始尾巴高速晃,和楼主第二个机子情况一模一样。
ebar陀螺仪。。感觉不太是陀螺仪感度问题。尾巴感度已经最小。降低感度有缓解
这飞机精度高,基本没震动。特么的。e8装上屁事没有,同ebar陀螺仪。。
这450反而蛋痛。最近换了颗6s jr原厂电机。。还没试呢。估计不得怎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模型。我以为只有我这样。
配置。f450 3s电机 原厂电调
deko 十字盘 kst 565x锁尾

把尾巴拉长有帮助吗?换lynx的带推力轴承的尾桨夹有帮助吗?
你们说的动作我做不来,但是我在低转速下,靠拉长尾巴改善了尾控,尾巴不右偏了。
- 皮带直接用trex 500的皮带
- 尾管自己买14mm外径,12mm内径碳纤维管改,几十元一根
- 尾推杆用陀螺仪正上方那根六角形铝合金通杆接长

另外cyclic 在vbar里面前面几页有一个关于十字盘结构 (选120度)那一个页面,进入博士帽高级菜单,我把100% 100% 100% 改为了90% 90% 90%。
而且我用的futaba s3270舵机使用了橙色易碎臂上第二远的孔位,算增加了解析度吧。

胡说八道了一轮,看看有没有值得给你们借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太坑了,JR自家的3500G放的下不。。

3500正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型。我以为只有我这样。
配置。f450 3s电机 原厂电调
deko 十字盘 kst 565x锁尾

以前这个vbar是用在sab380的,十字盘陀螺增益70,没改,降到60了,可惜今天狂风,吹的700都上不了天。

网友:
我感觉楼主转速转速不够, 飞3d的话我飞3300转很舒服

网友:
光尾巴晃吗?动力有没问题?
有问题就该看单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尾巴拉长有帮助吗?换lynx的带推力轴承的尾桨夹有帮助吗?
你们说的动作我做不来,但是我在低转速下, ...

额。这样的,尾管没加长,就原来拉紧皮带的位置,至于索尾舵机,是最里面靠外一颗,保障索尾力度

现在我的问题不是索尾力度不够,是这飞机本来没啥震动,但是索尾感度要调到最低,这样的情况下,飞航线没事,尾巴很稳,但是飞一会大螺距动作比如钟摆练习,或者蛙跳
之后,飞机的尾巴就开始猛烈的左右晃动,这个时候一般我切回normal的低转速才可以消除。很奇怪。

网友E:
楼主弄好没,我解决了我的问题了
我修改了2个地方,
1.换了好赢的v3电调
2.仔细确定了大齿盘和电机齿间隙,建议把皮带取了,然后电机齿推到最紧,转动,如果有某处干涉,退一点点。
jr 450的单项在电机齿上,不太好用手直接晃大齿盘判断松紧(e8 600的飞机我晃晃就知道装好没),所以一定不能太紧,但是也不能太松。

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弄好没,我解决了我的问题了
我修改了2个地方,
1.换了好赢的v3电调

谢谢,我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