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半米撞墙出问题

楼主(2016-01-17):
半米高撞墙,收油掉地板上。重新开机后发现最大油门只能离地10厘米,换了电池也不行。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大齿使劲往上推,跟限位器要把主轴卡死

网友B:
齿轮掉了

网友C:
螺距没达到。把3个拉杆放长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使劲往上推,跟限位器要把主轴卡死

谢谢,真的是大齿掉了,向上推了一点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掉了

一看就是高手,果然是大齿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没达到。把3个拉杆放长一点就行了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使劲往上推,跟限位器要把主轴卡死

就是它掉了

网友A:
大齿有卸力设计,如果不扫齿,装回去压紧就好,炸几次松了,就用纸抹一点502在主轴上,干了再装大齿即可卡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有卸力设计,如果不扫齿,装回去压紧就好,炸几次松了,就用纸抹一点502在主轴上,干了再装大齿即可卡 ...

谢谢,我用德福康14167工业用ab胶,那个强度好。^_^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德福康14167工业用ab胶,那个强度好。^_^

这个502不是让你把齿轮粘上去,二是增加主轴的直径,让它与齿轮配合紧一些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德福康14167工业用ab胶,那个强度好。^_^

没必要吧,你大齿坏了换新的还是要把那层胶先去除的啊!502方便吧

网友:
齿轮脱落了,主轴上下活动有间隙,导致螺距减小,将齿轮固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