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给推荐下800的动力套装,谢谢

楼主(2016-01-17):
     准备搞个800型的六轴,重量在3.5KG左右吧,用什么电机电调?还有怎么能实现对微单相机的控制拍照?谢谢

楼主:
最好是重量轻点的性价比高点的电机电调。

网友A:
推荐大疆套装,价格贵一点,东西可以!

网友B:
4114电机  40a电调

网友C:
810机架
4110电机 40a电调 1555折叠桨
naza v2飞控
6s10000mah
空载续航30分钟以上
重量第二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14电机  40a电调

谢谢,你这是哪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810机架
4110电机 40a电调 1555折叠桨
naza v2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大疆套装,价格贵一点,东西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是哪款?

加q242678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