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选V977还是K110?

楼主(2016-01-17):
朋友想玩小鸡,让给个建议,选V977还是K110.V977的耐炸我自己有体会,但是遥控器手感不好,而且设置太简单。不知道K110的耐炸性如何,遥控器如何?当然对新手来说模拟器是必备的

网友A:
都不要买,把模拟器练好了,最小也要玩450L级别的,小飞机太贼了。越大越好控制,再别折腾小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要买,把模拟器练好了,最小也要玩450L级别的,小飞机太贼了。越大越好控制,再别折腾小飞机了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先从小鸡入门,大鸡受限太多,暂不考虑。

网友:
建议110遥控手感可以,比977强太多,螺距油门都可调,飞机也跟977一样耐炸

网友B:
纯新手建议911。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纯新手建议911。

当然钱多也可以直接上977的六轴模式。

网友C:
顺便,问问 K110,用D7E 遥控器,要加装高频头吗??

网友:
110是977的升级版,耐炸一样,配件一样,配原厂控功能手感都不错。
977买了还要改,不如直接11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问 K110,用D7E 遥控器,要加装高频头吗??

110的话,目前deviation的固件可能还不支持。想用d7e的话就买977空机,就算手头没有控,单独花200多买个d7e价格也不贵。

网友:
当然推荐新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先从小鸡入门,大鸡受限太多,暂不考虑。

从小鸡入门吧,安全又好操控,在一个摔坏的情况下损失也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都不要买,把模拟器练好了,最小也要玩450L级别的,小飞机太贼了。越大越好控制,再别折腾小飞机了

楼主,一看就是飞行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看就是飞行高手啊

虽入魔多年,不过还是菜鸟一枚。目前水平,模拟器倒飞航线练习中,真机还没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