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遥控器可以设置油门为计时器开关吗?

楼主(2016-01-17):
如题,D10如何设置油门为计时器开关,比如设置为油门高于30%启动,低于30%计时暂停?

网友A:
可以,你百度一下。d10 计时器

网友:
设置一个虚拟通道,输入油门,高于30时输出,再把这个虚拟通道作为计时器的开关。

网友:
楼主刷了Deviation了没? 刷了就可以像楼上这样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不刷也可以,用摇杆通道开关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实现,要刷控

网友B:
不刷绝对可以,把油门摇杆设置为开关即可,然后计时开关选择这个虚拟摇杆开关,具体参见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百度一下。d10 计时器

如法设置好了:我们设置遥控在油门推到2%的时候就开始倒计时。设置方法如下:
首先,按ENT键进入主菜单
然后,模型菜单--摇杆位置开关--开关(SPS0)--通道(油门)--位置(L98%)--开(高向)
最后,功能菜单--计时器--类型(倒数计时器)设置时间(根据各自情况)--开关(SPS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法设置好了:我们设置遥控在油门推到2%的时候就开始倒计时。设置方法如下:
首先,按ENT键进入主菜单
...

很好。不过还是建议刷deviation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法设置好了:我们设置遥控在油门推到2%的时候就开始倒计时。设置方法如下:
首先,按ENT键进入主菜单
...

试过了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