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求一个有刷电调的电路图,电流1A即可,越简单越好

楼主(2016-01-17):
求一个有刷电调的电路图,电流1A即可,越简单越好
如题,多谢!!

网友A:
随便找一个只是坏了齿轮的舵机,把电路板拿出来就是了。
可能要加一对电阻,代替电位器的位置。

楼主:
是想要电路图,不是要改造的方法

楼主:
求模拟方法做的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模拟方法做的电路图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B5%E7%B5%F7%2BDIY
这个贴子里面的似乎不需要单片机。但不完全是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