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要装空滤吗?降落时灰尘都非常大

楼主(2016-01-17):
我的是600级油机,降落时灰尘大会不会进沙尘呀,可以装空滤吗?

网友A:
好像不能装,因为直机发动机需要进气量较大,如果装了空滤会影响到进气,从而影响到发动机的性能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装,因为直机发动机需要进气量较大,如果装了空滤会影响到进气,从而影响到发动机的性能发挥。

这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装,因为直机发动机需要进气量较大,如果装了空滤会影响到进气,从而影响到发动机的性能发挥。

草鸡还个问题问下你,油针调个先呀,主油针,副油针,抬速针

网友:
啥发动机?

楼主:
和你一样三叶的36

网友:
不能装空滤 那样影响进气 我装过又拿掉了

网友A:
如图:
1 顺时针扭紧,再反扭2.5圈
2 时针扭紧,再顺时针扭2.5圈(注意,2 是孔里面的,用小的一字笔扭)。
然后启动,如果觉得不好启动,再把2顺时针收一点,然后再启动,如此继续到可以启动。
试飞:启动后,起飞觉得无力,说明富油,这时把1 收0.5圈;再试飞,如果还是觉得无力,那把 2 也收3刻度。
如果还是上升没力,继续一点点的收 2 。如果 2 收到3圈,还是觉得动力不上,那把 1 收0.5圈不到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1 顺时针扭紧,再反扭2.5圈
2 逆时针扭紧,再顺时针扭2.5圈(注意,2 是孔里面的,用小的一字笔扭 ...

1是主油针吧,2是副油针  怎么没有怠速针呢?

网友A:
我已经把什么是主副搞乱了,不懂啥主油针副油针,我认为的主副油针好像跟别人说的不一样。。。。。

网友B:
我用过滤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把什么是主副搞乱了,不懂啥主油针副油针,我认为的主副油针好像跟别人说的不一样。。。。。 ...

外面手能拧的是主油针,孔里面用螺丝刀拧的是副油针。副油针是调怠速的,调好了怠速不熄火。主油针是调高速的,就是高速不太贫油也不太富油。

网友:
直升机没空间装空滤呀,要很大的空滤头才能保证不阻碍进气。我的飞机几年飞下来感觉还好,灰尘没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面手能拧的是主油针,孔里面用螺丝刀拧的是副油针。副油针是调怠速的,调好了怠速不熄火。主油针是调高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手能拧的是主油针,孔里面用螺丝刀拧的是副油针。副油针是调怠速的,调好了怠速不熄火。主油针是调高 ...

大师,那先调主油针还是副油针先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那先调主油针还是副油针先呀

        先调副油针,后调主油针。        1.先把主、副油针关死然后反转打开几圈,具体我忘了,看说明书。调怠速时最好有试车台,没有的话可以先把飞机的大齿盘拆了,然后把发动机装飞机上调。这样怠速高了也不会带大桨转。油门摇杆打最低,调油门曲线最低点使发动机风门开约15%,打火。打不着就调曲线使风门开大,1%1%调。打着以后看油烟,听声音。烟不是特别浓,不一喘一喘的就差不多。喘的话或者是热火头停了就熄火说明是怠速富油了,收小副油针。声音尖厉,油烟淡就是贫油了。别太贫,太贫润滑不好伤发动机。稳定怠速稍微富一点点没问题。
       2.发动机怠速稳定之后你就用手指触摸离合器罩杯,但是注意安全。如果用手能止住旋转,发动机正常怠速的话就是调差不多了,可以调曲线适当开风门。直到手指止住需要点力气时,降低曲线把风门收一点点就好了。这样怠速基本就调好了。
      3. 怠速调好后粗调高速。怠速情况下快推油门,看发动机响应有没有滞后或熄火。油门反应慢或者熄火就是太富油。收主油针。声音太尖,油烟特别淡就是贫油。放主油针。感觉发动机声音正常,油门响应可以了就可以熄火装上飞机大齿盘调高速了。
      4. 精调高速。有的说要在最高转速下调,但是这个有点吓人。我的方法是悬停飞机,快速推和收油门看飞机响应是不是跟手,跟手就差不多。反应慢就是富油,收主油针。若声音尖厉,无力,油烟淡就是贫油,放主油针。追求动力好的话可以适当贫一点油,追求发动机长寿命的话就适当富油。油烟浓度适中,太浓富油,太淡贫油。富油收油针,贫油放油针。精调主要还是得自己飞几次,边飞边感觉,调到自己最适合的手感。

      调发动机的时候如果发动机上没有风门开度刻度的话需要拿记号笔在发动机上画上风门开最大和最小时摇臂的位置。这样才能知道风门具体开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调副油针,后调主油针。        1.先把主、副油针关死然后反转打开几圈,具体我忘了,看说明书 ...

好的谢谢

网友D:
楼主,600可以考虑熄火降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调副油针,后调主油针。        1.先把主、副油针关死然后反转打开几圈,具体我忘了,看说明书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600可以考虑熄火降落了。

起飞时一样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