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改锂电池,终极版本,只要1S锂电池~~~!

楼主(2016-01-17):
想改锂电池,看了之前的玩家发的帖子,都是2s加降压模块,实在是太麻烦。
看看之前的富斯的枪控,只要一个电池,觉得应该可以改。

打开后盖,果然里面是2个3.3V的LDO。
接上可调电源,慢慢来试。

整个系统在2.7v的时候还能运行。

然而,在输入电压降到4.02V的时候才开始报警。芯片的电压取样偏差太大了些。

关键部分:找到取样的分压电阻,如下图的R9,测量了一下,分压电路是一组10K/10K的电阻。系统
在分压后的电压2.0V的时候开始报警,1.9V的时候就开始急促的叫唤了。把R9更换成一个6.8K的电阻。

更换以后,电源电压降到3.38V的时候还能正常工作。屏幕显示的电压是4.22v。

然后,电源电压降到3.3V的时候开始报警,刚刚好符合我想要的效果。

电压再低,就已经低过LDO的电压范围了,这个时候的LDO几乎是直通的。说实在话,富斯用的这个LDO真不错。

另外报告一下,在正常使用的时候,总的电流大概在150mA左右,大家可以依照这个耗电量来选择电池。

网友:
这样改的话,1S电压工作,发射功率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
危险,LDO一定会有压差,必须保证电池电压>3.3V+ldo的压差,不然高频头工作电压不足会导致发射功率下降

网友:
实在是想1S供电,更换低压差的ldo,比如SPX3940,1A典型压差只有0.28V,也就是电池电压高于3.6就能保证高频头稳定供电

楼主:
实测LDO压降,高频发射端的是0.15v,CPU端的不到0.1v

楼主:
另外,这个控用的高频发射IC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是2.7~3.6v,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发射功率是一样的。IC规格书是这样写的。具体对距离有没有影响,理论上是不会有影响的,因为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没有测试。

网友:
那么小的电阻,换起来难度大。

网友:
楼主研究的很仔细!

网友(2016-05-08):
如果可以工作在3.7V那为什么厂家要设计成电源电压为6V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网友:
這個厲害,頂一下!!

网友:
楼主的研究精神可嘉。1S肯定可以用。
但是另外一位模友的方案更简洁
进入工厂模式调显示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LDO压降,高频发射端的是0.15v,CPU端的不到0.1v

请问一下你的测试时的条件?供电电压这时候是多大呢?是否试过供电3.5V左右时 输出还有多大电压?

网友(2016-11-19):
怎么简单?

网友(2017-11-02):
您好 楼主  我的 i6刷完十通道  无法跟接收机对频了 怎么都对不上 请问 有什么设置注意事项,工厂模式里 2.4频率是2400 这个是否不正确

网友(2018-01-07):
出於研究精神本也無可厚非,但實際用途而言用6V又有何難?LZ要小心電壓降低而導至失控就得不嘗失!

网友:
不用这么费劲。去某宝购买带占位筒的铁锂充电电池就行了,很好用。

网友:
低电压严重影响遥控距离别跟我说什么数据理论,等着炸机吧。

网友(2020-03-11):
楼主,这个ldo型号是什么,我查查规格书

网友A:
楼主,我也试了一下,发现实际电压2v都能控制舵机工作,只不过屏幕没显示了,这控太厉害了。。。我的是4.2v报警,要是这报警电压能改就好了

网友(2020-04-18):
没看到图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试了一下,发现实际电压2v都能控制舵机工作,只不过屏幕没显示了,这控太厉害了。。。我的是4.2v ...

两个摇杆打左下开机进入工厂模式,可以调整电压偏差,加高就不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