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S用不起热点跟随

楼主(2016-01-17):
各种地方都试了 盘旋飞行和无头模式什么的都正常 就是开不起跟随模式 请帮我看下是不是还有什么没开启

网友A:
不是提示你了么,手机gps信号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提示你了么,手机gps信号弱?

我换了很多地方了 楼顶 广场 山坡 换哪它都这样提示

网友:
手机问题

网友B:
虽然不懂  但是 你看看你手机的GPS信息开了吗  (指你相应程序是否可以使用GPS那一项 或者管理软件限制 )

网友:
手机没开GP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懂  但是 你看看你手机的GPS信息开了吗  (指你相应程序是否可以使用GPS那一项 或者管理软件限制 )
...

GPS就是手机的定位是吗?我开启了的啊

楼主:
肾6的GPS就是隐私里的定位吧?我都开着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就是手机的定位是吗?我开启了的啊

你试试 用手机上网  别用WiFi看看能不能行  不是很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肾6的GPS就是隐私里的定位吧?我都开着玩的

不懂肾6  我的是安卓5.0的   在权限里面有个获取位置  就是允不允许APP读取手机的位置  应该和肾6隐私里面的定位一样  然后我的在下拉菜单里面有个GPS图标 只有把这个图标点亮了手机的GPS硬件才能启动  APP才能实现GPS定位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肾6的GPS硬件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肾6  我的是安卓5.0的   在权限里面有个获取位置  就是允不允许APP读取手机的位置  应该和肾6隐私里 ...

嗯 我在研究下 因为手机也是刚买不久还不大会玩 我就是奇怪APP上面的卫星最大能12颗 飞前自检也是显示GPS可安全飞行 实在不行的话以后想玩跟车拍摄就借安卓机来玩 非常感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在研究下 因为手机也是刚买不久还不大会玩 我就是奇怪APP上面的卫星最大能12颗 飞前自检也是显示GPS ...

APP上面的卫星最大能12颗   这个是飞机上的GPS搜到的卫星数量 不是手机 的你百度一下 苹果6怎么开GPS

网友D: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热点跟随一开始可以用的, 但稍微一会儿就飞机就不懂了, 显示"手机gps信号弱..."   手机也是苹果6 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热点跟随一开始可以用的, 但稍微一会儿就飞机就不懂了, 显示"手机gps信号弱..."   手机 ...

我手机也是6P 飞机是3S 热点跟随从一开始就不能用 换过好几个场地都不行 每次飞行前 隐私 定位 全都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