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原厂固件飞机模式没有油门曲线设置?

楼主(2016-01-17):
富斯9原厂固件飞机模式没有油门曲线设置?看直升机模式就有,飞机和滑翔机模式都没有。下图是飞机模式菜单

网友A:
固定翼本来就没油门曲线,非要用油门曲线就把直升机十字盘改成单舵机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本来就没油门曲线,非要用油门曲线就把直升机十字盘改成单舵机模式就可以了。

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