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锁定时十一盘不平

楼主(2016-01-17):
请问这个问题在哪里?
MB陀螺仪,关闭油门锁时,插电自检结束后十一盘水平,飞行正常,这时候如果把油门锁打开,十一盘就倾斜了,而且,切到3D的时候,十一盘也倾斜。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救机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救机打开了?

哪里还有个救机?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mb prov4吧,如果你把救机打开了,上电之后十字盘首先会倾斜,起飞后就好了

网友B:
油门锁打开倾斜正常,切3d倾斜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mb prov4吧,如果你把救机打开了,上电之后十字盘首先会倾斜,起飞后就好了

救机在哪里?你指的是失控保护?

网友C:
扎带不需要吧?3M之后就够了 ,扎带震动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锁打开倾斜正常,切3d倾斜就不正常了

而且我在普通模式和3D之间切换的时候,MB上指示灯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扎带不需要吧?3M之后就够了 ,扎带震动大啊

这个我可以去掉

网友D:
怎么好的陀螺仪,装在这机上

网友E:
第一,不需要扎带,你这老款金属底抗震!
第二,你这老款木有救机功能
第三,只要悬停正常修正没错位,十字盘平不平没关系!
第四,你这机子老瓶装新酒啊,老机身配新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好的陀螺仪,装在这机上

收个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不需要扎带,你这老款金属底抗震!
第二,你这老款木有救机功能
第三,只要悬停正常修正没错位,十 ...

切3D也没事?

网友E:
正常飞没事,难道3D会有事!有事起飞你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飞没事,难道3D会有事!有事起飞你就炸了

不好说啊!我把电机断了,从普通模式切到3D十一盘有点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飞没事,难道3D会有事!有事起飞你就炸了

普通模式飞起来完全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说啊!我把电机断了,从普通模式切到3D十一盘有点斜

不怕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怕的,没事

好!我试试

网友B:
飞吧,可以飞的,而且正常飞很稳的话,切3D也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吧,可以飞的,而且正常飞很稳的话,切3D也很稳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不需要扎带,你这老款金属底抗震!
第二,你这老款木有救机功能
第三,只要悬停正常修正没错位,十 ...

老款的金属壳的MB 能不能升级救机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还有个救机?

控里设置乱了…重新建一个模型调机,最好陀螺仪出厂设置一下,,你这是老陀螺仪,,最高升级到3.012,不能升级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