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稳定性高的室内电直,谢谢大家~

楼主(2016-01-17):
很多年前买了一架 科乐科的lama,双桨共轴直升机,现在又想玩了,可是飞机不行了,想再买一架,请大家帮忙推荐 大小差不多,稳定性高好飞的电直,再买一架玩,谢谢大家帮忙推荐

网友:
四旋翼飞行器。

楼主:
还是比较喜欢电动直升机,呵呵

网友:
手稳了飞什么都稳

网友:
这几天刚入了个k110,977升级来的,机器成熟配件多而且便宜。

网友A:
纯新手建议伟力911,便宜耐炸,玩完还可以改一架微型固定翼。然后如何还有兴趣可以进级977。以上方案成本较小,但乐趣不减。

网友:
学阳台侠吧,阳台上飞450

网友:
楼上太幽默了,为了避免楼主当真我还是插一楼比较好

网友:
请叫我楼顶侠……

网友A:
楼主我觉得你还是先买模拟器的比较好,模拟器飞一个月了论坛微型直机看一个月了你就有自己的答案了。我觉得如果你觉得水平差不多了,可以跳过如v911般的四通,直接入手小六通,驰远的hcp100可以考虑,问题是我飞过他家的hcp100s,不知道什么原因,失控了两次,现在改用卫星飞暂时没问题,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是控的问题还是飞机的问题或者是干扰的问题。华科尔的小直机比较精致,scp主板比较容易烧,是设计的问题,现在就不是很清楚了,不建议入,他家的v120d02s练习悬停自旋比较好,就不知道你有没有他家的控,这机大概800左右,控d10的话500左右。实际上地平线的mcpx或130x适合你,直线舵机耐炸啊,就是控贵点,130x宝上880有货,控的话山寨的有,不建议入,玩模型不差那几百块钱,求的是稳定,搞个8通9通的玩直机十年之内不用换了,mcpx要换金属十字盘,要换碳纤机身,要改无刷主电机,要改sut720尾电机,可以说是1s的巅峰终极版本了,130x是2s版本,比较跟手,就是尾巴比较抖,但不影响飞行。伟力的v977以及后来的k110和120之类的我没有,没有发言权。以上肺腑之言,只有飞过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觉得你还是先买模拟器的比较好,模拟器飞一个月了论坛微型直机看一个月了你就有自己的答案了。我觉得 ...

前辈能不能推荐下MCPX跟130x的电池哪个好?

网友A:
电池还是选topgun吧

网友:
还是先买模拟器

网友:
如果只飞过共轴双桨的机子,建议你还是先练模拟器吧。等你模拟器的悬停练的差不多了再决定买什么样的机型

网友:
K110 120不错 ,便宜点的V977也不错,手感没有K110好

网友:
1000以下,blade cp s,2000左右blade 230s。

网友:
我建議先玩碳刷的機子  等熟悉了感覺再換無刷機

网友B:
地平线的很稳!

网友C:
要说稳定性好还是HCP100,手感好,动力温和,成本不高。

网友D:
伟力911吧

网友E:
个人感觉977系列都不错,主要是耐炸,我的977高空直接全油门掉下来,捡起来接着飞,感觉真的是耐炸,配件也便宜。

网友F:
最近连续下雨,全部都在家飞k110,推荐一下吧,属于977的升级版,设计成熟,配件通用便宜,耐炸,省去了买977还要改来改去的麻烦,飞起来也足够稳,我这样从没玩过直机的新手一下也就上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