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自动高参后无法解锁 ACRO_BAL_ROLL/PITCH

楼主(2016-01-17):
PIXHAWK自动高参后无法解锁 ACRO_BAL_ROLL/PITCH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检查那个参数是不是在0~3内。

楼主:
参数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那个参数是不是在0~3内。

参数是1 pich roll都是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是1 pich roll都是1

那应该没有问题,也没遇到这种不解锁的。。
另外你贴的参数表
自稳Roll 的P有点太小了,改到3~4比较好。

楼主:
我重新刷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