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无反应

楼主(2016-01-17):
各位呀我CC3D设置完遥控器点保存显示打了对勾但几秒后就消失了,连上机子解不了锁,怎么回事呀

楼主:
图是这样的

网友:
在遥控器里面的 “强推"选项除自稳外其他模式不能选巡航模式  选了就不好使

网友:
我在设置向导里选的预设参数,强推一项全是设置成手动,也飞得好好的,没感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