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射或穿透能力..........

楼主(2016-01-17):
2.4g就不说了,那么433的绕射或穿透能力怎么样?
穿越机低空飞或者弄个模型车FPV,用433遥控能隔一两栋楼还不失控吗?

楼主:
大神们都哪里去了,帮帮忙科普下

网友A:
频率越高,穿透能力越强,绕射能力越弱。433大概能绕过2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越高,穿透能力越强,绕射能力越弱。433大概能绕过2m。

前几句我也知道,只是没概念。我看过一个玩车的FPV视频,车坐电梯连下2层楼,估计用的是72的,433能吗?

网友:
很简单!对讲机用2W发射!你试试信号就知道了!

网友A:
波长越长,绕射能力越好,如果有大量墙壁什么的,尽量用频率低的,就像摩托车防盗器,直线距离很近,几十米就控制不到了,但是墙壁的阻挡却不会明显缩短控制距离,不像2.4G,穿墙就不行了

网友A:
“穿过”两面墙的话433还是毫无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