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PWM转SBUS的模块么

楼主(2016-01-17):
亚拓的MR25目测普通接收机只能输入6通道。。78用来控制云台和摄像头拍照的不能用。必须要SBUS总线的接收机才有78通道。网上有这种PWM转换成SBUS的模块。好使么?

网友A:
直接買個副廠sbus接收機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買個副廠sbus接收機不是更好

用的D10控。。。支持DSMX   这样的话SBUS的接收机都是特么的扶她吧的。。。控不行。。DSMX的接收机好像没有带SBUS或者XBUS这类总线的

网友B:
D10应该可以刷第三方固件支持吧,我好像在论坛上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应该可以刷第三方固件支持吧,我好像在论坛上看到过。

对啊。刷过机之后,支持DSMX和DSM2。。。还有华科尔自己的DEVO协议。。。目测这些接收机都没有总线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D10控。。。支持DSMX   这样的话SBUS的接收机都是特么的扶她吧的。。。控不行。。DSMX的接收机好像没 ...

哦,這樣朋友用過"X凡"的可以,但我自己沒用過

网友:
pwm转sbus模块可以用,已经试过,还算靠谱。我买的60多的那款,可以转sbus也可以转ppm,也可以sbus或ppm转pwm。也亲测了用在mr25上,直接接收机去壳,和编码器焊到一起,热缩包裹,只是有点大

网友:
DSM2和DSMX是有总线输出的,类似于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