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LSX-210机架 魔改210

楼主(2016-01-17):
组装LSX-210机架,魔改210,EVA高密度泡沫是好东西,继续选用这泡沫保护机架和电池
配置:LSX-210机架
          银燕二代2205电机(KV2300)
          乐天20A电调(体积有点大)
          F3飞控
          mni分电板
          花牌3S 1500 35C电池
           SONY700摄像头
           蓝天600mw图传
           蓝天5.8G蘑菇天线
            5×4.5平头桨
           亮银色铝柱 不锈钢螺丝若干
先上假装图

开始组装,上亮银色铝柱

电机电调焊好装上(注意电机正反转)

楼主:
今天有点晚了,明天继续。

网友:
架子好看顶一个

网友A:
我在纠结这个架子和dalrc220

网友:
留个脚印慢慢看

网友B:
不错,等继续,这个机架短铝柱长度是1.5CM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点晚了,明天继续。

看着正来劲呢  再往下翻  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纠结这个架子和dalrc220

DL220不错,正在服役。被车轧过一次,侧板很好很强大

网友C:
多上天装机细节图,我也跟你同样的 配置  ,感觉装不下啊

网友D:
我上的是银燕Nighthawk 200 qav210机架,设计结构好点,省心,用的是银燕mt2205, nono 20A电调 才6g不到

楼主:
谢谢大家帮顶,这几天只有晚上有时间组装,让大家久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等继续,这个机架短铝柱长度是1.5CM的吗?

短铝柱长度是16.5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上天装机细节图,我也跟你同样的 配置  ,感觉装不下啊

好的,马上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的是银燕Nighthawk 200 qav210机架,设计结构好点,省心,用的是银燕mt2205, nono 20A电调 才6g不到

恩,乐天20A电调体积是大了点,下次也试试迷你电调

楼主:
在机身前端,大概如图位置贴一张绝缘胶布(我贴的是黑色美纹纸),再在美纹纸上面涂一层泡沫胶,贴上mini分电板,焊上各电源线(一组电池电源线,4组电调线,5V接收机供电线和5V图传供电线,一组摄像头供电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铝柱长度是16.5MM

恩,收到,非标准长度,维修用的铝柱是不是要难配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收到,非标准长度,维修用的铝柱是不是要难配一些了。

16.5+1.5中层板+16.5=34.5MM,这样整机的6个短柱都可以一样长度了,这种长度淘宝也有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5+1.5中层板+16.5=34.5MM,这样整机的6个短柱都可以一样长度了,这种长度淘宝也有卖的

哦、是这样呀,真不错,学习了,谢谢楼主

楼主:
线稍微梳理一下,盖上一张美纹纸胶带,杜绝分电板各焊点与飞控板接触。上尼龙螺丝,上两层螺母(两层螺母高度正好,飞控基本不会压到下面导线。再装上飞控,仔细看图,注意飞控摆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是这样呀,真不错,学习了,谢谢楼主

你太客气了,我也经常关注你飞的视频,飞的相当不错。对穿越机来说,我才入门没多久,应该向你们这些老手多多学习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