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根据电机的参数算出该买多少C数的锂电池

楼主(2016-01-17):
怎么根据电机的参数算出该买多少C数的锂电池  是无刷电机

网友A:
自己代入公式计算:额定电流=容量*c数/1000。

网友A:
假如知道某电机的功率,假如计算得出需要的电流55安,电池容量2200毫安,那么55乘以1000再除以2200得出25C的倍率,那么这电池就是25C了(实际应用要稍大点比如30C)。打字很累,希望你认真反复读到明白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知道某电机的功率,假如计算得出需要的电流55安,电池容量2200毫安,那么55乘以1000再除以2200得出25C ...

乘以的1000 这个1000是哪里来的  还有你假如的容量是2200 那么如果我换成了4500  算出来的结果相差会很大的?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航模电机功率是1375W 电压是12V 电流当然就是114A了 怎么算他该用多大C电池。不好意思,小弟慧根有点潜呀!忘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知道某电机的功率,假如计算得出需要的电流55安,电池容量2200毫安,那么55乘以1000再除以2200得出25C ...

不好意思,我看的时候 喜欢从下往上看你留言的第一条等发出去了才看见 我去!

网友(2016-04-06):
算电流,电池容量可以理解为1C多少A电流,根据需要的电流,算出C数,再适当放大余量。
比如,2200mah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2.2A为1C,如果需要22A就是10C,余量到15C,需要50A就是25C,余量到30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代入公式计算:额定电流=容量*c数/1000。

        不过一般电池标两个C,一个是充电C数(代入这个公式就是电池允许的最大充电电流),一个是放电C数,代入这个公式就是电池能够达到的最大放电电流。   通常充电C数要小于放电C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