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L 高压舵机 请关注

楼主(2016-01-18):
本人刚买的550L 在安装过程中有几个问题需要高手解答下 谢谢了 我现在用的是天地飞9控 接收机是普通接受机最最最高支持6V电压,电调是90安凤凰 舵机是815 855 问题来了 用凤凰给接收加电凤凰可以最低设置为6V 这样接收给舵机最高是6V 对吧?815是高压舵机 支持范围是6v到8.4V 这样用起来是不是刚好能飞?会烧某些元件吗?(凤凰一般会不会突然出现电压不稳电压高了或者低了?)最关键的是6V电压给舵机是不是太小 会有影响吗? 比如舵机软 没力量等 会出现这种问题吗?6V和8.4V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电压达不到肯定力气小点的,但我认为不算大问题,照用。

网友:
Talon90的Bec。。。
上帝与你同在

网友A:
舵机用8.4V供电,接收机降压供电。这样才能发挥舵机性能,2.4V对于舵机速度和力量影响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机用8.4V供电,接收机降压供电。这样才能发挥舵机性能,2.4V对于舵机速度和力量影响很大!

这样接线是不是复杂了点,具体怎么搞?请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天地飞接收8.4V了4年未坏

网友:
没球事,都用6v就好了,没啥担心的,舵机会稍微慢一丢丢,对于新手来说你感受不到,也用不到那么一丢丢。

网友:
这电调的bec不靠谱。。。装个独立的吧。动力断电还可以救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线是不是复杂了点,具体怎么搞?请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把8.4V用一个LA7806稳压管单独给接收机供电即可

网友:
不用凤凰的BEC,直接7.4V供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