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布局的多轴飞行器,效率怎么样,市面上做的人少,和平铺的八轴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楼主(2016-01-18):
X8布局的多轴飞行器,效率怎么样,为什么市面上做的人少,和平铺的八轴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还有dji有一款x8的专业航拍机器,自用的,用的是m8电机。设计的时候上下电机是否要有一定的距离,有人说,上下桨太近,有气流干扰,还有上下桨是否要用不同桨行。国外的x8收集了不少照片,主要是大载重航拍机器。dji和零度为什么不设计一款。

网友:
坐等看看这帖能讨论出点什么来。。。。

网友:
可能的原因有,成本、装配复杂度、可靠度多个因素。

网友:
能用4轴解决的不会上8轴,X8与常规8轴比 体积只有4轴那么大,我觉得那是唯一的优势,缺点的就是效率最多最多只有常规8轴的0.85,拉力最多最多也就是4轴的1.7。
专业用户销量太太少,所以DJI零度不做。

楼主:
其实性能差不会太大,因为X8轴距相同时能用更大的电机和桨。此外X8飞行性能比X4和米8都好很多。

网友:
个人觉得X8还是效率低些,并不像8轴那样,记得早期XA出过650的X8,飞行效果是很不错,就是时间太短了

网友:
这就和双翼机一个道理,下桨处在乱流中,桨效太差

网友A:
效率虽差,但是结构重量比八轴轻不少。而且抗风性不错,国内很多用八轴是迫于无奈,甲方只认大个头,不识真性能,切看下国外团队,大量的x8结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虽差,但是结构重量比八轴轻不少。而且抗风性不错,国内很多用八轴是迫于无奈,甲方只认大个头,不识真 ...

认同

楼主:
国外大部分是x8,效率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外大部分是x8,效率还不错

损失部分效率 但是换来的是结构简单,自重下降,实测性能上来说,抗风性极强。机动性甚好。唯一缺点就是个头小了,不震场面,正好中了国情的软肋,不够假大空,所以,中国人不喜欢,中国行业不喜欢,领导不喜欢,甲方不喜欢,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
坛子里早有很多人反复验证过了,搜索一下看看吧。一个叫老什么的还制作了好几架。还有人专门制作测试架测量力效,做实验室研究。

网友(2016-09-23):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早有很多人反复验证过了,搜索一下看看吧。一个叫老什么的还制作了好几架。还有人专门制作测试架测量 ...

那人叫快乐的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