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航者 地面跑不了直线

楼主(2016-01-18):
领航者装好不带主翼情况下滑跑实验, 不开动力情况下,用手推,飞机基本跑直线,略微左偏。 开动力,飞机往右偏严重。怎么调试?

网友:
电机右拉几度试试

网友A:
这神马机 眼镜蛇的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神马机 眼镜蛇的机头

正想说这个.........................

网友:
这飞机巨丑

网友:
什么机型呀

网友:
固直结合

网友:
1:检查前面2个主轮是否在一条直线上且这条直线是否与机身垂直;
2:确定转向轮固定是否牢固,这个必须的;
3:确定转向轮与尾翼是否在一条直线上。最次也要与尾翼在平行线上:
4:遥控器方向舵舵量尽量调小到够用即可。
这几个条件都做到了,飞机地面15米直行应该问题不大滴。。。。。

网友B:
这个没办法的,就是螺旋桨机的反扭问题,建议直接手抛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办法的,就是螺旋桨机的反扭问题,建议直接手抛起飞

类似固定翼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打算以后上40级油机,所以先从这个开始学习怎调节。

网友:
串列驾驶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