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没飞,出门惨炸~

楼主(2016-01-18):
几个月没飞,出去飞一把,一开3D,直接自动倾转打不回来,熄火倒着着地。
目测损失:大小桨,横轴主轴,大小齿,尾管,尾轴,垂尾。另外还有个尾桨夹不知道飞哪里去了没找着。
悲催啊~不知道是控的原因还是舵机的原因,有魔友遇到同样的状况不,普通模式下还飞了几圈航线是正常的,快速打舵感觉稍微有点卡

网友:
哦。还是有副翼,是不是机械有问题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机型,我有架一样的,只不过旋翼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机型,我有架一样的,只不过旋翼头坏了,

PRO

网友B:
一直没搞懂,难道大师的3D模式和感度挂钩?

不就是变个螺距,油门吗?

网友:
两个星期没飞 昨天 出门 飞上天把熄火开关当3D开关切的路过

网友C:
检查尾舵机,感觉应该是舵机的事,有副翼陀螺仪只控制尾舵机,普通模式能飞,说明修正没错,感度即便是不对,也不至于不锁尾,除非感度为0,上将应该不至于忘了设置感度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得检查尾舵机,还有一种可能,开3D,转速高了,直接射尾桨了,然后就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尾舵机,感觉应该是舵机的事,有副翼陀螺仪只控制尾舵机,普通模式能飞,说明修正没错,感度即便是不对 ...

不是自旋,自旋肯定是尾舵机的问题,锁尾是正常的,右侧倾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懂,难道大师的3D模式和感度挂钩?

不就是变个螺距,油门吗?

3D模式也是可以单独设置感度的,只是我这个跟感度应该没关系,有副翼的只有一个锁尾的感度,锁尾是正常的

网友:
怀疑遥控器设置问题,你检查下遥控器

网友:
第一没有飞控,第二锁尾正常,三d模式只对陀螺仪输出发生改变

网友:
某个十字盘舵机挂了吧

网友:
450要调好了比大鸡鸡都难调

网友:
有副翼哦,连修带调要花点时间了,慰问

网友:
倾转倒地 感觉十字盘舵机有直接关系。几个月没飞,看看控是否出了问题。
ps 我也是有副翼,切idel,打副翼,直接无法回正,炸了。简单修好,再切idel,打副翼,高度掉的厉害,至今还功夫弄呢,一直感觉不是控就是接收的事。

网友D:
你这个是什么陀螺仪?我多少钱的陀螺仪,你拍和陀螺仪的照片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什么陀螺仪?我多少钱的陀螺仪,你拍和陀螺仪的照片我看看

futabaGY401啊

网友E:
看看控,3D模式下副翼舵的微调是不是不在中点,不同模式下的微调是分别调的,可能被误调过。这种情况下,普通模式起飞正常,切3D,飞机会突然横滚

网友:
你这个陀螺仪多少钱?怎么和MB 看起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控,3D模式下副翼舵的微调是不是不在中点,不同模式下的微调是分别调的,可能被误调过。这种情况下,普 ...

模拟器里面遇到过,真机只会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控,3D模式下副翼舵的微调是不是不在中点,不同模式下的微调是分别调的,可能被误调过。这种情况下,普 ...

已经找到原因了,有一只斜盘舵机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有一只斜盘舵机挂了……

找到原因就好不过,舵机坏了怎么在普通模式下可以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