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上允许带多少电?

楼主(2016-01-18):
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回家了,有3块3s2200;两块3s1500;两块6s1400,这些可以上吗?

网友A:
可以的,我们出去比赛带了很多,他都不管的,问起来就说是遥控飞机电池,不要说的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们出去比赛带了很多,他都不管的,问起来就说是遥控飞机电池,不要说的高大上。

一般不会查,我今天也回家带了两块16000的,随便上!

网友B:
放心好了,搞个袋子装好扔到行李箱里.最多检查一下身份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好了,搞个袋子装好扔到行李箱里.最多检查一下身份证,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20%左右电量吧

网友:
5%的电量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