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度双子星飞控接线问题

楼主(2016-01-18):
准备入手一套零度双子星飞控,但看说明书,没看明白接线是如何接的。信号部分看明白了,就是没看明白电源部分的接线是如何接的。清单上就写了一个电源模块,双子星二个控都需要5.7v电。是从哪来的?那个电源模块的输出都是什么?还有那个AT1的口是接什么的?

说明书

说明书

说明书上

说明书上

说明书下

说明书下

清单

清单

淘宝电源模块图

淘宝电源模块图

淘宝电源模块说明

淘宝电源模块说明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连接的,电力部分,谢谢用过的大神指导。

楼主:
有买过双子星飞控的大神吗?欢迎拍照过来看看,都包含什么东东?

网友A:
双子星飞控是主控从控分两个盒子装的,两个都可以独立使用,有两套电源模块,接红色的pow接口就可以,AT1可以不接,大部分接口都可以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子星飞控是主控从控分两个盒子装的,两个都可以独立使用,有两套电源模块,接红色的pow接口就可以,AT1可 ...

你 说的电源模块是哪种,是我图中那种吗?

网友B:
双子星飞控是有两个电源模块给飞控供电的
但是零度带双子星的飞机上的电源模块和说明书的不一样,LZ不必担心 买来就会接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子星飞控是有两个电源模块给飞控供电的
但是零度带双子星的飞机上的电源模块和说明书的不一样,LZ不必担 ...

谢谢。大神会算续航时间吗?我把配置给你帮忙算下续航时间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会算续航时间吗?我把配置给你帮忙算下续航时间呗。

整机质量6686g,悬停时单个电机效率6.58g/w,电流为5.7A,六轴,电池为22000mah,如何计算续航时间啊,有公式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机质量6686g,悬停时单个电机效率6.58g/w,电流为5.7A,六轴,电池为22000mah,如何计算续航时间啊,有 ...

是9.58g/w,不是6.58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机质量6686g,悬停时单个电机效率6.58g/w,电流为5.7A,六轴,电池为22000mah,如何计算续航时间啊,有 ...

9.58G/W,不是6.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 说的电源模块是哪种,是我图中那种吗?

电源模块和X4是一样的,不是图中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机质量6686g,悬停时单个电机效率6.58g/w,电流为5.7A,六轴,电池为22000mah,如何计算续航时间啊,有 ...

如果按照理论计算续航时间在38.6分钟,实际应该在30到35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模块和X4是一样的,不是图中那种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理论计算续航时间在38.6分钟,实际应该在30到35分钟左右

能把怎么计算的告诉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怎么计算的告诉我吗?

你就看悬停时候的电机工作电流,然后乘以轴数就是整机的工作电流,然后和电池进行比例计算就可以,比如你这个悬停单个电机是5.7A,六轴就是34.2A,电池是22000mAh,也就是22A能放电一个小时,按比例计算飞机的悬停时间就是,22/34.2*60分钟=38.6分钟,但是考虑到电池放电只能到85%左右所以折算之后大概飞行时间就在30-35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