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模飞机使用陀螺仪

楼主(2016-01-18):
    很多朋友询问:我是新手,为避免炸机,是否可以 用陀螺仪来帮助飞行?我们的统一回答是,对于新手而言,首先要练习基本的航模操控技术,基本功一定要扎实,航模不是玩具,否则可能会给自己或者别人带来伤害。最主要的起飞和降落一定要过关,在基本技能等都过关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使用陀螺仪,但它只是辅助工具,不是万能,从实际使用的感受来看,对于使用螺旋桨内燃机的模型飞机来说,发动机的震动对陀螺仪工况有较大影响,能够应用到油动二战飞机上的陀螺仪屈指可数,本文最后将有推荐油动飞机使用的陀螺仪!!!重要提示:陀螺的使用是有条件的,再好的陀螺设置不好,不但作用不大甚至是灾难性的,我的看法是陀螺的使用尤其是大型模型飞机上使用需要有一定基本技能飞手,也就是说基本功越扎实越能发挥陀螺的作用。因此新手可以在小型飞机上体会使用但是不能完全避免炸机。大型飞机使用陀螺能够使飞行动作更加完美,所以世界上很多飞行高手在使用陀螺。所以陀螺不是用来避免炸机的,而是用来飞的更好。

  陀螺仪对于航模飞机而已,其作用主要是:

  由于各种电子设备和电脑控制的高科技发展,各种现代战机的设计大多数都是静不稳定的,必须利用电子设备和电脑来辅助控制来使飞机取得良好的飞行控制。这种飞机做成模型飞机以后,单纯依靠飞行员手指来控制也会难度加大。飞机虽然仍能飞行,但是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摇晃不定,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飞行状态。有时重心设定的不太准确,稍微有差别,也会使飞机飞行不太稳定。空中有各种乱流,也会使飞机飞行不够稳定,这时就使用陀螺仪增稳,飞机就会一直平稳的飞行,让飞行员感觉更容易操控飞机,做出各种动作也更加标准。

陀螺仪的增稳和锁定功能其实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可以利用陀螺仪来消除飞机的各种不良癖性,增加飞行安全和飞行乐趣。

  陀螺仪让飞行员感觉最明显的是降落的时候,而最需要陀螺仪帮助的也是飞机的降落。因为降落的飞机由于速度较慢,临近失速点,这时更容易受风的影响而导致机翼上下晃动,这时就要不断的用手指去调整飞机姿态使其保持水平不变而逐步下降高度,很多新手飞行员有时修正过多,飞机就会产生更大的晃动,很容易进入失速而导致降落失败。比如你看到左机翼下压了,如果你不及时打舵,左机翼会越来越严重的下压导致失速。如果你赶紧打副翼让飞机回平,但是手指打副翼的舵量又太多了,结果左机翼上升过多,变成了右机翼下压,这是又动手指打副翼让右机翼回平,如此反复,一旦控制不好飞机晃动加剧就失速了。但是如果将陀螺仪打开增稳状态,由于陀螺仪的传感器非常敏感,机翼稍微有轻微下压,陀螺仪立即发出指令让打副翼让飞机回平,这个过程发生的很快,以至于你都可能看不到机翼下压就已经被陀螺仪修正了。所以你将会看到飞机总是非常平稳的保持水平不变而逐步下降高度,对飞行员有很大的帮助。

而陀螺仪的锁定功能将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的飞行乐趣,这里举几个锁定状态下的操控例子:

超低空倒飞通场:飞机性能较好或者调整得当时,通常在正飞状态下,即使不动升降舵飞机也能保持正飞。但是飞机倒飞时通常要稍微推升降舵才能保持倒飞,如果不是技术极其高超,手指很难保持推舵的舵量不变使飞机在倒飞状态下保持飞机一直在同一直线倒飞。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敢做超低空正飞通常而不敢做超低空倒飞通场,或者正飞通场敢做的很低而倒飞通常不敢做的很低,因为正飞的时候手指可以不动升降舵飞机都能保持直线飞行,而倒飞的时候手指要一直推着舵面,飞机速度快且高度低,手指稍微移动就可能触地炸鸡。这是使用陀螺仪的锁定状态,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因为在倒飞状态下,陀螺仪会自动锁定倒飞的姿态,升降舵操纵杆回中不动,陀螺仪都会自动将飞机一直保持直线倒飞状态,而不用担心手指推舵的舵量是否准确。那么你就可以放心的在跑道远端操控飞机进入超低空倒飞通场状态,然后可以不用怎么操控,飞机也能一直保持超低空倒飞通场了。

超低空侧飞通场:原理同上,在跑道远端操控飞机进入超低空侧飞通场,然后只需要控制住油门和方向舵的组合,而无需控制升降舵和副翼,即可保持飞机笔直的做超低空侧飞通场动作。如果方向舵的感度调整得当,甚至连方向舵都不用怎么操作就可以保持超低空侧飞通场了。

吊机:操控飞机进入吊机状态后,只需控制油门,陀螺仪将自动保持飞机在你不再操控的最后一刻的姿态。必须注意的是有风吹着飞机的时候,飞机会保持垂直吊机随风吹的方向平移,因为平移状态下飞机的三个轴向是没有改变的,陀螺仪就不会对平移的姿态做出调整。无风的时候做这个动作会取得最佳效果。

倒三角:从起点操控飞机进入45度爬升后,不用怎么动舵,陀螺仪都会控制飞机自动保持45度角笔直的爬升,到了顶部再操控进入倒飞,又不用怎么动舵,陀螺仪保持飞机直线倒飞,进入另一个点后操控飞机进入45度下降,又又不用怎么动舵,陀螺仪控制飞机自动保持45度角笔直下降。在陀螺仪的辅助下,可以很容易的完成完美的倒三角飞行。

侧飞:有的飞机侧飞会有向肚子偏移或者向机背的不良癖性,陀螺仪的锁定功能可以完美的消除这种癖性,自动控制飞机的升降舵使飞机完美侧飞。

关于增稳状态和锁定状态

增稳状态:飞行员不做操作动作时,飞机会受到气流等各种因素影响而飞行不平稳,这时陀螺仪会自动调整舵面,使飞机持续的平稳飞行。当飞行员手动操控飞机的时候,陀螺仪不会影响飞行员对飞机的操控,陀螺仪唯一的作用是使飞机保持平稳姿态。

锁定状态:意思就是陀螺仪锁定了XYZ三个轴向不变。当陀螺仪在锁定状态下,当飞行员手动操控飞机的时候,陀螺仪不会影响飞行员对飞机的操控。但是一旦飞行员不做操控动作时,陀螺仪将会记住飞行员停止操作的最后一刻的飞行姿态,并自动控制舵面使飞机一直保持在这个姿态。比如飞行员操控飞机进入垂直吊机状态后,停止操控飞机被陀螺仪控制的舵面,这时陀螺仪会自动控制舵面来让飞机保持垂直吊机状态。有的通道是没有通过陀螺仪的,就无法自动控制了。比如油门通道没有通过陀螺仪控制,就不能自动控制油门,必须手动控制了。当然,有的发动机油门比较稳定,将其调整到拉力和飞机平衡的时候,放开手飞机也能自动吊机了。这种效果等同于飞行员操控飞机时陀螺仪退出控制,飞行员一旦停止操控飞机,陀螺仪马上接管控制并将飞机保持在最后一刻的姿态。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640_wx_fmt=jpeg&tp=webp&wxfrom=5&wx_lazy=1.webp.jpg

举例说明一:

陀螺仪处于关闭状态,飞机开始进入水平从左到右飞行状态,如下图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640_wx_fmt=jpeg&tp=webp&wxfrom=5&wx_lazy=1.webp.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640_wx_fmt=jpeg&tp=webp&wxfrom=5&wx_lazy=1.webp.jpg

  将陀螺仪转到锁定状态保持飞机从左到右平飞几秒钟后,突然一股上升气流将飞机头部往上顶,陀螺仪将迅速自动推舵将飞机转回平飞状态。如果少量推舵不足以将飞机转回平飞状态,陀螺仪将自动将升降舵保持推舵直到飞机回到平飞状态为止。由于整个动作过程是非常迅速的,飞行员都未必能观察到这个过程的发生。

举例说明二:

陀螺仪处于关闭状态,飞机开始进入水平从左到右飞行状态,如下图

将陀螺仪转到锁定状态保持飞机从左到右平飞几秒钟后,拉杆将飞机转到45度角向上飞行。如下图:

  如果飞行员此时不动舵,陀螺仪会控制飞机一直保持45度角向上飞行。如果此时飞行员继续控制飞机,飞机将会继续被飞行员控制。

  实际上,即使在锁定状态,遥控器的操控也不会产生陀螺仪和飞机对抗较劲的情况,陀螺仪只会在飞行员不动舵的情况下不断的自动修舵使飞机在某一个姿态飞行。飞行员要控制飞机进入另一个飞行姿态,陀螺仪不会对飞行员的操作有任何的阻碍。任何时候飞行员只要将飞机控制到了某一个姿态,想不动舵或者少动舵来保持飞机在这个姿态飞行,此时陀螺仪将会发挥极大的作用,自动将飞机保持在该姿态飞行。

锁定状态下,飞机的重心偏差、风的影响、侧飞不良癖性等等都会被陀螺仪自动修正,飞行员基本上会感觉到无论任何姿态的飞行飞机都能保持的非常好。

楼主:
  陀螺仪推荐:
  对于使用甲醇或者汽油发动机的飞友而言,目前经过测试,能够在这两种飞机上正常使用的陀螺仪,为Futaba的GYA430和431效果最佳。 其中430用于方向舵机,431用于襟翼升降舵机。使用中要注意减振措施,对于使用的效果,以下是使用Futaba陀螺仪的台湾飞友的一段话:

GY430和GY431都很好用!机友50cc汽油机也装这颗风乱和侧风开启陀螺仪降落飞机很稳定,比较不会发生意外,平常飞行可以关掉需要时再开启很方 便,购买时要注意需要陀螺仪用在哪一部份如副翼、升降舵选择GY431如要方向舵稳定选择GY430,安装要注意防震处理,飞行经验中证实适时使用陀螺仪 确实可以减少飞行事故,防止摔一次就回本,以前常有机友嘲笑用陀螺仪会让技术变烂宁愿不用笑有装陀螺仪是向下沈沦,我们只有在判断天气风向很糟时才会开启陀螺仪平时是关闭,所以我们技术还是一样没有退步,我们是以买保险概念安装陀螺仪像现在高级轿车会配备一些安全装置紧急时才会启动保护人员安全,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两年时间里我们的飞机都还健在顶多是一点小擦伤其他酸我们的机友两年换了三架飞机其间还补了好几次大多是风大、侧风、阵风降落不慎造成飞机受损,个人觉得电机和油机都很适合装陀螺仪但一定要有开关能开启和关闭的功能。

陀螺仪的设置,可以参考其说明书,对于理解英语比较困难的飞友,可以参考以下文字:

飞机陀螺仪指定动作,由遥控器FUNCTION功能.来更改动作:
      Futaba牌GYA 431
CH1..........副翼1
CH6..........副翼2
CH5..........副翼灵敏度
...........................
CH2..........升降舵1
CH9..........升降舵2
CH7..........升降舵灵敏度
..............................
      Futaba牌GYA 430
CH4.........方向舵
CH8.........方向舵灵敏度

开关.在FUNCTION功能里设.....
假设..3段式开关是选SG开关

CH5...设脚架....设SG开关
CH7...设AUX2...设SG开关
CH8...设AUX1...设SG开关
不同的遥控器,设置方式不一样,但是基本原理如上!

开关..往下.....开起陀螺仪正常飞行模式
开关..中间.....关闭陀螺仪不起作用
开关..往上.....开起陀螺仪AVCS飞行模式

开关往下431 430陀螺仪上应是红色+绿色灯号
开关中间431 430陀螺仪上应是熄灭的灯号
开关往上431 430陀螺仪上应是红色灯号

如果灯号显示相反就把第5.7.8动服务器设反向既可

第5动脚架.第7动AUX2.第8动AUX1...灵敏度在AFR(D/R)设定
灵敏度可先设70%来飞看看.如不够可再往上调高些既可

RATE若是低于约56%以下.陀螺仪则变成没有作用
所以AFR不要比56%小.可以试看看慢慢降低RATE
直到陀螺仪的灯号熄灭.那时RATE差不多是在56%左右

431.430陀螺仪上圆的旋钮

圆的上半部是给数字舵机使用.....灯号显示...绿色+红色
遥控器游戏杆搬到最大量不放手
在这灯号显示范围内旋转调整到以不卡舵最大舵角度既可.最后才放手

圆的下半部是给模拟舵机使用.....灯号显示...绿色
遥控器游戏杆搬到最大量不放手
在这灯号显示范围内旋转调整到以不卡舵最大舵角度既可.最后才放手

实际装机效果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推荐:
  对于使用甲醇或者汽油发动机的飞友而言,目前经过测试,能够在这两种飞机上正常使用 ...

请问futaba  GYA460陀螺仪用在油动固定翼上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