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飞控在线刷新变砖后的恢复

楼主(2016-01-18):
        今天收到NAZE32 10DOF,就刷新准备上机,结果在刷机界面就直接显示error,然后再刷机就显示naze no response from the bootloader。断开以后,飞控除了第一个灯亮,其他两个就不亮了,秒变砖。
        网上搜索一下修复方法,结果没有找到。自己努力google了一下,找到了解决办法,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不对的地方老鸟纠正。
        问老鸟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刷新就秒砖,突然想到在线刷新是不是也需要短接BOOT才刷新呢?
1、需要mcuisp工具
2、需要最新的hex文件
方法简单:
1、短接飞控的BOOT

2、短接过后,打开软件
mcuisp,插上USB(必须是短接后才能上电)。

点击菜单栏搜索端口,会出现一个端口,证明找到飞控了
然后点击读器件信息,会出现芯片的信息,证明已经成功一半了

检索到下载的最新hex文件,点击开始编程,等最后显示一切正常,直接断开USB,取消BOOT短接。
OK,已经修复完成。

这个是cleanflight的hex下载链接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leanflight/releases
编程软件网上很多,自己下载。

网友:
也曾遇到过问题,后来下载文档解决了,跟lz的办法一样。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

mark,以后变砖可以用

网友:
就是这个方法,这类开源飞控变砖就是丢失bootloader,其实就是芯片自变成引导程序。重新刷上就好了。其实没有bootloader,你用你这个软件找到源代码生成的二进制文件直接刷进去就能用,但是调试就只能调源代码再往里刷了。我曾就玩MWC就是这样的。有bootloader才可以用调参软件。

网友:
出现过这种情况,怎么弄都不行,放了一晚上又莫名其妙好了

网友:
以前我给cc3d刷过taulab的固件
后来发现刷了之后怎么也刷不回原来的openpilot固件了
好失败

网友:
我的f3关了第一个端口,连不上地面站了。。楼主的这个方法我去试试看!

网友:
其实短接boot直接就能刷,stm32出厂就有bootloader,我stm32烧了,买了片新的换上去,短接就刷上了,多等会儿,bootloader启动慢

网友A:
哎~~自己做死,楼主的办法也搞不定~看来只能返厂了..

TS置高(+3-+12V),选择进入BootLoader
...延时100毫秒
DTR电平变低(-3--12V)释放复位
RTS维持高
开始连接...3, 接收到:1F
在串口COM252连接成功@230400bps,耗时312毫秒
芯片内BootLoader版本号:3.1
芯片PID:00000422
芯片FLASH容量为65535KB
芯片SRAM容量为65535KB(此信息仅供参考,新版本芯片已不包含此信息)
96位的芯片唯一序列号:837CFFFFFFFFFFFF0FF0B649
读出的选项字节:
AA55FF00FF00FF00FF00FF00FF00FF00
芯片做全片擦除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自己做死,楼主的办法也搞不定~看来只能返厂了..

TS置高(+3-+12V),选择进入BootLoader

不用返厂的 你的和我的一样 只要换最新版本的刷固件的软件就好了

网友(2016-05-09):
网络问题,固件一直下载不下来。

网友:
好贴,顶一个,我也经常遇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