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电池 低温放电时电压突降

楼主(2016-01-18):
每次飞行前把电池揣裤兜预热 十七八度满电起飞 电压3.8左右 拉高时电压突降近3.6抵达拍摄点上空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温柔飞行电压有缓慢回升
返航后高温状态下30%电量的电压 比 低温时90%电量的电压都要高

揣裤兜温度最多20 想试试塞暖手宝里 不知道安不安全

网友:
要揣裤裆里预热

网友A:
用一个食品泡沫箱,那箱子很严实的,底部放一片暖宝宝,上面垫一块小毛巾,可以保温很长时间

网友B:
我是上电等几分钟就上升到20多度  然后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食品泡沫箱,那箱子很严实的,底部放一片暖宝宝,上面垫一块小毛巾,可以保温很长时间

这办法好 这让我想起以前网上买热带金鱼 卖家就这么给我打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食品泡沫箱,那箱子很严实的,底部放一片暖宝宝,上面垫一块小毛巾,可以保温很长时间

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上电等几分钟就上升到20多度  然后起飞

内八待机不起飞预热好 还是 达到15度起飞标准就低于1米悬停制热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办法好 这让我想起以前网上买热带金鱼 卖家就这么给我打包的

和我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办法靠谱,而且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办法。

天气寒冷的地方可以尝试,成本不超过5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八待机不起飞预热好 还是 达到15度起飞标准就低于1米悬停制热好

我是内八待机不起飞预热的

网友:
我是把电池使用汽车暖气吹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