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liftoff穿越机模拟器自稳模式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6-01-18):
默认是ACRO模式,飞不了,太晕了。不知道在哪里修改,望知道的模友指点一下,谢谢!

飞行界面

飞行界面

PID设置

PID设置

楼主:
就是左上角的那个ACRO模式怎么更改?

网友A:
键盘按A切换模式,L开头的是自稳模式。按C键是切换有无视频眼镜模拟。

网友B:
这个摄像头太翘了,可以往下点吗

网友:
求模拟器下载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摄像头太翘了,可以往下点吗

可以在机器设计那里么可以改

楼主:
按ALT+A键,如果默认是输入法,还得把输入法消除了

网友C(2016-05-10):
引用 网友A:
键盘按A切换模式,L开头的是自稳模式。按C键是切换有无视频眼镜模拟。

大哥我想问下那个穿越门怎么改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想问下那个穿越门怎么改方向

这个不知道

网友D(2016-06-16):
我的天9控,加密狗拨到G4后,设置通道会抖,是怎么回事?而且通道还是乱的

网友(2017-02-12):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9控,加密狗拨到G4后,设置通道会抖,是怎么回事?而且通道还是乱的

你的模式肯定是pcms,应该调整到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