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接osd问题

楼主(2016-01-18):
为什么 连接apm端的5V端子不接上 也能显示啊 担心上天后 出状况 !

楼主:
就是红色箭头指的这根线

网友A:
我这个线是直接用电调上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线是直接用电调上引出来的

为什么我没有接这根线 也能正常显示呢  我摄像头是接的12v电源

网友B:
12V和5V,只要接1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和5V,只要接1种就可以。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和5V,只要接1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接摄图传供电 apm那边就不用接5v了 是吧

网友C:
不接5v...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5v...不工作的!!!

我就没接 正常工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接5v...不工作的!!!

我也没接5V照常工作啊。

网友B:
5V端我只接RX,TX,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