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有同样问题的可进来看看】!!F3飞控,解锁后电机转动...

楼主(2016-01-18):
油门校准做了~CF地面站电机测试正常!,14SG,日冠接收机,SBUS模式!!

一解锁电机就转了!移动飞控电机也会跟着调整转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校准了的~~~CF地面站电机测试正常的~~

网友B:
飞控连接地面站后到能看通道输出那里,解锁后看通道调微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连接地面站后到能看通道输出那里,解锁后看通道调微调试试

已经解决了~就是中立点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就是中立点的问题~~

请教一下,我也是同样问题,如果校准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我也是同样问题,如果校准中立点?

微调,你看我第三图中立点设置的是1500第四图遥控的中立点是1520,两个办法,1第三图中中立点设置成1520,2遥控器里微调成1500!

网友D(2016-05-06):
求条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条参软件

。。居然还有人顶
好吧那就让哥给你仔细讲讲!
一般都是加穿越机群,群文件里一般都会有人分享软件,固件的!
想自己下载那就得用fan qiang软件了!具体怎么操作优酷搜泡泡教程!论坛翻贴搜贴!!

网友:
airmode 开了会转

网友(2017-01-15):
我的机子解锁没问题,问题是推一点点油门3号电机马上100%转速,其他3个有高有低,10%~30%这样。这时候推油门没用,所有的电机维持我刚说的状态(3号%100,其他10%~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居然还有人顶
好吧那就让哥给你仔细讲讲!
一般都是加穿越机群,群文件里一般都会有人分享软件,固件 ...

感謝分享~
相同問題搞了一個星期才解決,今天才看到大哥的帖子

网友(2019-05-25):
谢了,上班前调的也是这问题,下班回去接着调。还有个问题,我的LED尾灯没反应,只有LED背后的指示灯在闪,请问知道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