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仓身天翼30E吊机问题

楼主(2016-01-18):
4018电机13*6.5桨,4s电,动力很足,半油门能吊,但就是不好吊,感觉头很容易倒,有飞过仓身30E的给给意见,谢谢了

网友A:
哄油,偶尔打一下副翼,

网友B:
我飞过这机子,除了机身软,其他很不错。

重心往后点试试,不过吊机本来就没那么容易,多练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过这机子,除了机身软,其他很不错。

重心往后点试试,不过吊机本来就没那么容易,多练练就好了。

好的,谢谢,我吊板机感觉很轻松,这机看来还得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哄油,偶尔打一下副翼,

油门稍减就掉头,只能越吊越高,呵呵

网友:
30E不上不下,要用好设备才能飞的爽。15E就好多了,随便飞。要么15E,要么就上60级

网友:
板机和仓身的吊机手感是不一样的,要适应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照,今天把重心后移了一公分多,确实要好吊些了,还有个问题就是做眼睛蛇大仰角动作时一直摇摆,像企鹅样特别搞笑,幅度不大,但一直左右摇,这个怎么回事啊

楼主:
来两张图,以表谢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照,今天把重心后移了一公分多,确实要好吊些了,还有个问题就是做眼睛蛇大仰角动作时一直摇摆 ...

这个问题好,我的50E也是这个问题,同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照,今天把重心后移了一公分多,确实要好吊些了,还有个问题就是做眼睛蛇大仰角动作时一直摇摆 ...

没人答复。楼主可否拍段视,直观一些,好让大家会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人答复。楼主可否拍段视,直观一些,好让大家会诊。

一个人飞没拍,改天找个兄弟帮拍

网友D:
个人认为是飞机稳定性有问题。速度低了就左右摇摆,我的50E轻木机也是这样,速度起来就好了,低速推油一定要给力,否则低空摇摆几下很容易失速炸鸡。

网友:
想靠后移重心的办法来达到好吊机的目的事半功倍,但是低俗眼镜蛇动作就不稳定了,重心前移就可以解决左右摆的问题,但吊机又需要更快的响应了
板机与仓身机的差别还不太大,飞到像真机就又是一层体验了
总的来说,2个字:多练

网友E:
我是美国手,眼睛蛇动作水平尾翼保持住尽量用油门保持姿态,如果用升降舵来保持,很容易造成打舵时候带到副翼舵面造成摆动。还有就是仓神飞机和板机手感不一样,惯性大,打舵要预判和小幅度儿勤频率的不断修舵保持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美国手,眼睛蛇动作水平尾翼保持住尽量用油门保持姿态,如果用升降舵来保持,很容易造成打舵时候带到副 ...

谢谢哥们的解答,我也是美国手,看来这些都是技术和手法上的问题,还得多练啊

网友(2016-03-04):
引用 网友E:
我是美国手,眼睛蛇动作水平尾翼保持住尽量用油门保持姿态,如果用升降舵来保持,很容易造成打舵时候带到副 ...

水平尾翼和升降舵,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