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抖动问题

楼主(2016-01-18):
自己组的飞越450,正常起飞有轻微抖动,但一旦起飞后打方向,就抖动的特别厉害,幅度特别大,都害怕会抖散架了。麻烦告诉一下大概会是什么部位的问题,该怎么调试,谢谢了。抖动情况见视频。?from=y1.7-2

网友:
把练习架去掉就好了

网友:
去掉练习架

网友:
把练习架抖掉了就好了

网友A:
1、转速不够;
2、有双桨;
3、去掉练习架等等,一个个排查!

楼主:
多谢指教,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转速不够;
2、有双桨;
3、去掉练习架等等,一个个排查!

麻烦问一下,转速不够的话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我用的3s电池和动力

网友:
什么陀螺哦

网友:
感度。。机械问题。。排除。。。

网友B:
应该和练习架没什么关系,不过还是先去掉在飞试试。如果还抖先检查你的大桨,便宜的动平衡不好的大桨不平衡就这样,大桨没事的话就检查是不是双桨,双桨严重也这样。没有双桨检查陀螺仪的固定,是不是震动太大了。陀螺仪没问题那就检查主轴,飞跃的主轴有些出厂就不直。如果主轴也没事那就只能一点点检查你安装的问题了,是不是哪里有装的不对的。按照这步骤查一查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和练习架没什么关系,不过还是先去掉在飞试试。如果还抖先检查你的大桨,便宜的动平衡不好的大桨不平衡 ...

网友:
顺便在给你个提醒的建议,你的所有大桨都要做动平衡,淘宝里有卖的那种,10几块一个。就是找个平面放两个一样的杯子就可以,把两个桨穿在一起架在两个杯子上,哪边轻给哪边贴胶带,直到平衡为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转速不够的话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我用的3s电池和动力

在遥控里面提升油门曲线!

网友C(2016-04-12):
震动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震动造成的

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