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出个高配置的穿越机清单,土豪级别的

楼主(2016-01-18):
朋友要装机,说钱不是问题,想装好点穿越机,全套,包括FPV遥控器,整套飞机。请大神们一份配置清单,谢谢了
只要最好的,不要一体机。

网友A:
那可以随便买呀,让店主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随便买呀,让店主推荐

这样配置不够好,嘻嘻,还要更高配置

网友:
参照这些

楼主:
能给个配置清单吗?

网友B:
银燕Nighthawk 200 (4mm一体板)机架
银燕mt2205 II
NONO 20A电调
电池: 格式4s 1800
飞控:mini cc3d
桨: 平头5040
接收: 天地飞7
图传: 600mw
摄像头: sony  700

这个配置保证暴力,让你疯狂,不过有点小贵

网友:
有控了没???  必须上18sz啦。

网友C:
就喜欢土豪这两个字,架子就不具体推荐了,不过可以考虑买国外原版,然后电机用TM或天蝎星,电调去国外买KISS,摄像头肥鲨700线V2,图传也肥鲨,然后肥鲨HD2眼镜,可以考虑肥鲨的外置接收机,飞控F3就成,遥控器的话X9D功能超级强大,或者买futaba,JR之类的,说到最后,其实蛮推荐肥鲨的VORTEX250PRO套机

网友:
配套一万块的穿越机,保证你的土豪朋友爱不释手。

网友:
控必须18妹子不是嫂子

网友:
好像穿越机也豪华不起来,只能在眼睛,控上做做文章了

网友:
300轴距的3D机2k+眼镜和控20K,也就这水平了,再备个妹子嫂子之类的以防操控不当向自己飞来时只能用控挡一下后换控。剩下的就是楼主可以多要工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银燕Nighthawk 200 (4mm一体板)机架
银燕mt2205 II
NONO 20A电调

淘宝下银燕的电机贵不贵?电调贵不贵?机架贵不贵??银燕就是靠价格拼市场的,质量只能说一般,性价比较高。银燕兴起后,新西达就差了,可见银燕抢了谁的市场,不过银燕的质量比新西达好多了,价格贵的不多,性价比比新西达更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喜欢土豪这两个字,架子就不具体推荐了,不过可以考虑买国外原版,然后电机用TM或天蝎星,电调去国外买KI ...

电机用TM或天蝎星,电调去国外买KISS,摄像头肥鲨700线V2,图传也肥鲨,然后肥鲨HD2眼镜,可以考虑肥鲨的外置接收机,飞控F3就成,遥控器的话X9D功能超级强大,或者买futaba,JR之类的  这些基本同意,后面的就不敢苟同了。土豪吗,怎么用普通机架呢。找人定做一个啊, 3D打印也可以啊。 又酷又炫。看市面上那个架子最亮骚,最霸气,copy一下,然后改下图案花纹啥的,搞个定制版。 这才配的上土豪专属。 电机电调遥控飞控····那些定制难度太大,但机架定制还是很多人能够做到的,买个板子割一下就好了。

就按这么来,绝对够土豪,够霸气,够亮骚····

网友:
土豪又新手的话,联系装多几台做后备,

网友:
futaba 18mz 天蝎星电机 双天电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机用TM或天蝎星,电调去国外买KISS,摄像头肥鲨700线V2,图传也肥鲨,然后肥鲨HD2眼镜,可以考虑肥鲨的 ...

如果你见过VORTEX250PRO实机的话你会同意的,不算便宜,但肯定也不是最土豪,不过真心超值

网友:
说那么多没用的,镀24K玫瑰金电机,镶钻机架。纯金电调散热块   所有连线全部用纯银线外面套绝缘管。遥控定制一款纯玫瑰金面板的18mz就可以了 没必要那么贵    其他的设备也不值钱了

网友:
直接 亚拓那个 多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见过VORTEX250PRO实机的话你会同意的,不算便宜,但肯定也不是最土豪,不过真心超值

我同意没用,要土豪同意才行, 土豪的世界观跟屌丝的世界观不一样的。

对我来说,如果299能够搞定全套我绝对不会花300块钱去装逼!   但土豪不一样,土豪是宁愿花3万块钱买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牛叉货。也不愿意花两万五买个普通货。就算花十万也是值得的。所以土豪最好的推荐是不能定制的全套顶级,能定制的,尽量定制。定制版才是土豪专属。

网友:
4楼的那个不推荐。原因是电调放机臂下 一个电调60元去保护机臂......一摔一炸就轻易让电调坏。建议还是250pro套机 超值 买三套来做备机 因为送去维修要时间 另外专门找个懂玩的机童帮忙捡机子做测试做维修

网友:
机器就那么千把块钱   遥控贵   好几万都有

网友:
电机用TM或天蝎星,电调去国外买KISS,摄像头肥鲨700线V2,图传也肥鲨,然后肥鲨HD2眼镜,可以考虑肥鲨的外置接收机,飞控F3就成,遥控器的话X9D功能超级强大,或者买futaba,JR之类的  这些基本同意,后面的就不敢苟同了。skyhero有个带白色壳的280机架,绝对是土豪级别的,而且摔了容易坏,这更土豪了。哈哈

网友E:
大力 210架子  5套
TM 1806电机  20个
电调银燕的20A    20个
桨 ATG 5045  100套
电池格氏的4S 1500    50块
遥控futaba 18MZ
图传上肥沙的600毫瓦  5个
配肥沙蘑菇头(2个)
肥沙的眼镜   1个
鹰眼的旗舰版显示器    1个
Manfrotto 曼富图526 三脚架
充电器 PL8 配火牛的1200电源    2套
外场玩不够在配个雅马哈的2000W发电机
为了外出玩 拉这些东西在带几个哥们一起玩 在配两个奔驰的商务车

网友:
大兄弟可以的,多买几台搞编队,一架炸了立马切换到另一架

网友(2016-03-03):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见过VORTEX250PRO实机的话你会同意的,不算便宜,但肯定也不是最土豪,不过真心超值

不土豪还拿出来说,答非所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力 210架子  5套
TM 1806电机  20个
电调银燕的20A    20个

ImpulseRC Alien 5"架子  3套     800x3=2400
Cobra 2204 2300kv 电机  20个  436x5=2180
电调littlebee的30A    16个         90x16=1440
桨 HQ props 5x4x3 100套         21刀20只, 100套就 6.5x21x50=6825
电池tattu的4S 1300 75C   50块 258x50=12900
遥控futaba 18MZ, X9D+
图传 ImmersionRC 的600毫瓦  5个
配肥沙蘑菇头, aomway蘑菇头
肥沙 HD2   1个
HD2接收用TBS的
鹰眼的旗舰版显示器    1个
Manfrotto 曼富图526 三脚架
充电器 4010 配火牛的3000电源    2套
Gopro4 Black 3套

国外高手们都这样用

网友:
fpv摄像头用hs1177,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