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刷Rover2.5的固件,无法自动巡航

楼主(2016-01-18):
如图所示的状态,hdop 2.1 ,sats 8,在ATUO模式,推油门解锁,进入自动巡航,车子纹丝不动........这是扫描原因,切换到手动车子是可以动的.有人说是hdop太高了?

网友A:
你确定任务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任务上传了??

写入任务的时候显示done 完成,其他网友说是hdop和卫星数太少,无法开启自动驾驶......我在想哪里可以调试接口呢?

楼主:
为何回帖不能 发本地图片

楼主:
这是我的地面站界面参数,写入航点无法,自动巡航,推油解锁,动也不动。什么问题?

网友B:
话说我也试过,履带式的。一跑航点就乱跑。看了你帖子我才想到我没接数传,所以问下,是否必须要接数传?

网友:
有意思 我也要整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也试过,履带式的。一跑航点就乱跑。看了你帖子我才想到我没接数传,所以问下,是否必须要接数传?

数传有必要的,可以直观的看到APM的状态,规划航点和卫星数......我最近搞了个3G的数传,写入航点了,车子纹丝不动.......何解?  还有履带式? 我看官网的Rover是电机加舵机的啊,你的履带怎么接的线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传有必要的,可以直观的看到APM的状态,规划航点和卫星数......我最近搞了个3G的数传,写入航点了,车 ...

有履带式的选项。我问的意思是是否不接数传就无法执行走航点的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传有必要的,可以直观的看到APM的状态,规划航点和卫星数......我最近搞了个3G的数传,写入航点了,车 ...

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车不跑,我的是乱跑。好多细节我都忘了,去年夏天弄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履带式的选项。我问的意思是是否不接数传就无法执行走航点的动作?

如果车主里面本来 就写入过航点的话 用遥控器切换到ATUO模式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车主里面本来 就写入过航点的话 用遥控器切换到ATUO模式应该是可以的,

我就是这样做的,卫星数正常,但是车乱跑,也可能是因为定位精度和场地都太小有关。你是如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做的,卫星数正常,但是车乱跑,也可能是因为定位精度和场地都太小有关。你是如何做的?

你的航点什么的写入了么,起始位置写入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航点什么的写入了么,起始位置写入了么?

写入了啊,我只是简单划了一个三角形,我记得起始航点是LUNCH对吧?
加QQ交流下呗,12193963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入了啊,我只是简单划了一个三角形,我记得起始航点是LUNCH对吧?
加QQ交流下呗,1219396384

车移动速度慢,而且在静止或者低速情况下,GPS信号会有很大的漂移,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模式,是两轮差速的还是,舵机转向的?

网友(2018-12-06):
你飞控配置/调试的基本参数是多少?发一张图。

网友(2019-07-10):
apm巡航履带车一直原地转,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