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新手继续求助啊!~~新买的F3飞控到了 怎么连接到电脑啊?

楼主(2016-01-18):
先谢谢各位让我坚定了买F3的决心 今天飞控到了 fan qiang 下载CF 都弄好了之后飞控链接不上电脑啊!~~CF上显示什么十秒钟怎么怎么着的(英文不好啊~)一直点连接 一直也连接不上!查看硬件管理有一个黄色的问号 是不是没有驱动啊?在论坛和百度上怎么也找不到驱动!我的系统是XP的 这个必须用高级系统吗?新手谢过各位啦~

网友A:
是驱动程序没配上,其实在CF调参软件首页的下方就有驱动下载链接,CP210X Drivers Can be downloader from here,点here就可以下载这个程序了,安装之后叹号消失,COM通讯口出来就能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驱动程序没配上,其实在CF调参软件首页的下方就有驱动下载链接,CP210X Drivers Can be downloader from  ...

神了啊!你太厉害了!今天晚上折腾这破玩意儿抽了一盒烟了!!问题解决啦!!

网友B:
我的是win8系统,死活装不上驱动,后来换了另外一台win7 的电脑就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win8系统,死活装不上驱动,后来换了另外一台win7 的电脑就装上了。

我的问题解决了 是因为没有驱动 装上驱动就好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 是因为没有驱动 装上驱动就好啦!

你也是WIN8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WIN8系统?

不是啊 我是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