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产DSM2/DSMX带卫星接收机测试小报告

楼主(2016-01-19):
花1百多元,买了2套DSM2/DSMX带卫星接收机来测试

基本测试
第一组 S603  带DSMX卫星接收机

S603接上DSMX卫星,可以使用, 去掉也可以使用 (使用DSMX协议,使用DSM2也可以)

第二组 AR6200 DSM2 带卫星接收机

AR6200 接上DSM2卫星,可以使用, 去掉也可以使用

交换测试
1) 把DSMX放到 AR6200上不能使用 (可以理解 AR6200只认DSM2协议)
2) 把DSM2放到 S603上, 使用DSMX协议不能使用,使用DSM2协议可以用 (因为S603也支持DSM2协议)

卫星接 pixhawk测试
1)把DSM2卫星放到pixhawk上用DSM2协议绑定,可以使用
2)把DSMX卫星放到pixhawk上用DSMX协议绑定, 不可以使用 (但用DSM2协议可以)

S603失控保护测试
1)S603接上DSMX卫星,  反复开关遥控器舵机回中,有时空保护,但经常dsmx卫星灯亮,之后无反应
    结论: 不可靠
2)S603单独测试,  反复开关遥控器, 舵机保持失控前的位置
    结论: S603无失控保护

结论:
基本能用。
遗憾就是 pixhawk不认台产 DSMX卫星(只能用DSM2协议)

另外:s603  ppm 输出与pwm口不能对应, 我测试的顺序如下:
pwm 输出顺序:  TAER

ppm 输出顺序:   AETR   ( 这可能大多支持ppm的飞控是这种顺序)

网友A:
s603这个ppm端口不对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603这个ppm端口不对应吗?

我测试结果不对应。

网友B:
AR6200也有DSMX版本的,就能用dsmx卫星。DSM2和DSMX的我都有。

网友C:
请教,d10刷机使用dsm2或dsmx协议的此款接收机是否比原厂接收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d10刷机使用dsm2或dsmx协议的此款接收机是否比原厂接收机稳定?

我也是用devo7e刚开始dsm,  当然原厂的好了(价格贵呀),副厂的能接近就不错了。

网友D:
楼主你买了两套山寨接收机,尤其是第一个山寨中的山寨接收机,用起来放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6200也有DSMX版本的,就能用dsmx卫星。DSM2和DSMX的我都有。

支持dsmx那是AR62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6200也有DSMX版本的,就能用dsmx卫星。DSM2和DSMX的我都有。

有没有 在 pixhawk bind dsmx成功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结果不对应。

为啥我的ppm正常使用,但是不是给pixhawk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买了两套山寨接收机,尤其是第一个山寨中的山寨接收机,用起来放心么

肯定不放心, 我买来只是做下实验和飞飞小飞机。以前买个山寨6100e飞小飞机,还没有失控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 在 pixhawk bind dsmx成功过

不玩这飞控。我只有cc3d,哈哈,DSMX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买了两套山寨接收机,尤其是第一个山寨中的山寨接收机,用起来放心么

你用过吗?  所说为何是山寨中山寨。
我到觉得只要遵守协议规范,就可以做出好东西,毕竟同样的2.4g芯片能有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ppm正常使用,但是不是给pixhawk用

你ppm 接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ppm 接什么飞控?

极飞minix飞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吗?  所说为何是山寨中山寨。
我到觉得只要遵守协议规范,就可以做出好东西,毕竟同样的2.4g芯 ...

我手上有地平线的3个控, 地平线的产品接触的应该算是比较多的,

就像你说的, 地平线的山寨很多都是代工厂自己做的山寨货,协议规范这个和原厂都是一样的 ,关键是山寨的做工和使用的元器件以及品控都是不达标的,同样是2.4G的芯片,质量参差不齐差距也很大吧

我手上买过2个山寨卫星,装在K8上出现过失控,买过F801用一次,失控一次, 原厂产品就没有出现过

楼主:
当然,只要ppm通道都对应好,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有地平线的3个控, 地平线的产品接触的应该算是比较多的,

就像你说的, 地平线的山寨很多都是 ...

你这么说,我还真只敢飞小机了。

地平线时山寨dsm接收机的代名词吗?

另外问下你F801失控是接收机不给信号,还是乱给信号,(不给还好,就返航了,乱给就完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只要ppm通道都对应好,就没有问题。

ppm通道就没设置过,插飞控上就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我还真只敢飞小机了。

地平线时山寨dsm接收机的代名词吗?

地平线中国是正规的地平线美国的代理,从地平线模型天猫旗舰店出来的产品都是正规的正品行货,不过现在已经呵呵了,以后据说只做国内的批发业务了

目前淘宝上的DSMX的接收机 95%以上都是山寨品或者工厂流出品, 但是这两者的差别也只有玩过的人才知道了!

感觉自己说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有地平线的3个控, 地平线的产品接触的应该算是比较多的,

就像你说的, 地平线的山寨很多都是 ...

我的大号直升机都只敢用原厂的接受,就是有点贵。山寨卫星、接受也不少,都用在450、固定翼、穿越啥的上,目前都没有失控过。山寨控没远飞过,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平线中国是正规的地平线美国的代理,从地平线模型天猫旗舰店出来的产品都是正规的正品行货,不过现在已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通道就没设置过,插飞控上就能用

我没有按照 TAER的顺序设置,回去再试验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大号直升机都只敢用原厂的接受,就是有点贵。山寨卫星、接受也不少,都用在450、固定翼、穿越啥的上 ...

我的450就是装了2个山寨卫星用的,还行,没失控过,但是只装一个就出现过失控。 其他东西都是用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450就是装了2个山寨卫星用的,还行,没失控过,但是只装一个就出现过失控。 其他东西都是用原厂的。
...

看来设计双卫星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用LEMON RX的产品看看
国外评价还不错

网友E:
楼主,你测试结果是一组好还是二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测试结果是一组好还是二组好

价钱上1组贵, 但我没有拉锯测试过。

网友F:
pixhawk+山寨dsmx卫星 没问题

f3+橘子dsmx卫星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pixhawk+山寨dsmx卫星 没问题

f3+橘子dsmx卫星 没问题

橘子和柠檬都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xhawk+山寨dsmx卫星 没问题

f3+橘子dsmx卫星 没问题

奇怪,我的 pixhawk 用山寨 dsmx卫星,只能用dsm2协议。
用dsmx协议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地平线中国是正规的地平线美国的代理,从地平线模型天猫旗舰店出来的产品都是正规的正品行货,不过现在已 ...

朋友知不知道哪家的AR8000是相对质量好一些的能不能私M发我一下。

最近飞汽油机有点犯愁,正品太贵,山寨货难分好坏,SPEKTRUM的控飞出感情了不舍得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朋友知不知道哪家的AR8000是相对质量好一些的能不能私M发我一下。

最近飞汽油机有点犯愁,正品太贵, ...

用LEMON RX (柠檬)的吧小弟侧试过 感觉不论性能功能都不输SPEKTRUM 甚至比他更强悍
价格更是亲民多了
山寨就不用比了柠檬都支持11ms 2048
以上参考
附件是小弟有买来测试过的
除了短天线的卫星
其馀都是分集式天线  强悍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用LEMON RX (柠檬)的吧小弟侧试过 感觉不论性能功能都不输SPEKTRUM 甚至比他更强悍
价格更是亲民多了
...

还不知道有个lemon, 一直用的是橘子的。橘子的也挺好。  请问lemon的在哪儿买?淘宝有卖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还不知道有个lemon, 一直用的是橘子的。橘子的也挺好。  请问lemon的在哪儿买?淘宝有卖吗

我也是国外看到 才知道有这好物
淘宝搜寻LEMON RX就有了
国外很多测试视频 都比橘子跟spektrum要好
所以才买来试试
果然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朋友知不知道哪家的AR8000是相对质量好一些的能不能私M发我一下。

最近飞汽油机有点犯愁,正品太贵, ...

450出全新未拆封AR8000要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国外看到 才知道有这好物
淘宝搜寻LEMON RX就有了
国外很多测试视频 都比橘子跟spektrum要好

淘宝上搜到了,价格比橘子贵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搜到了,价格比橘子贵不少

看了一下价格应该还好
像我用的都是柠檬分集式系列的
分集式百度一下应该可以知道
不论讯号距离稳定度
都是一般接收机的两倍
想成一个抵两个 划算啦

网友I(2016-06-06):
S603失控保护 是要设置的 你都没设置 咋么说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S603失控保护 是要设置的 你都没设置 咋么说没有呢

那就是缺省没有了(天地飞等是有缺省的), 能介绍下如何设置吗?

网友J(2016-12-19):
为啥要叫卫星接收机?跟卫星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啥要叫卫星接收机?跟卫星有啥关系

跟"卫星城"的意思差不多

网友K:
“”AR6200 接上DSM2卫星,可以使用, 去掉也可以使用“”
装不装卫星接收机的话都可以使用,卫星接收机 主要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AR6200 接上DSM2卫星,可以使用, 去掉也可以使用“”
装不装卫星接收机的话都可以使用,卫星接收 ...

增强而已, 如同天地飞9通接收机两根线。

网友(2017-12-21):
我单独买了一个603,遥控是DSX7 DSM2协议,没带小卫星,不到200米就失控,正常吗?带上小卫星,能达到多少米?,谢谢!

网友:
6200+小卫星我也有,没有失控记录,还没拉锯测过距离,抽空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买了两套山寨接收机,尤其是第一个山寨中的山寨接收机,用起来放心么

603那个接收机不好吗?

网友:
应该还可以,可惜我的JR9X卖了

网友(2022-08-04):
学习了,翻出来dsx7刚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