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位正常吗

楼主(2016-01-19):
中联和主轴连接只有一颗螺丝,螺丝上紧后中联可以横向愰动,这个正常吗?

网友A:
这个不正常,中联和主轴必须配合很好,无虚位。啥飞机?

网友B:
如果虚位不大,不要太在乎,只要无双桨, 震动不大 ,没有问题。

网友C:
能横向晃,就不正常。起码可能引起各种金属敲击和疲劳。

网友D:
肯定不正常

网友E:
不正常……除了那颗螺丝,中联下面还可以锁死的

网友F:
渣渣机。。练练胆。。步步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