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Futaba T14MZ 可直接对频率的直升机

楼主(2016-01-19):
不想另购控,购台小直机望推荐

网友:
不另加高频头好像不行,连亚拓150只支持J6、14sg、18mz。你看看华科尔的02s加个模块支持futaba但不知道是futaba的什么制式?14mz只支持6系列的接收机。

楼主:
我在陶宝店查看了,就没写T14Mz能对频,其它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陶宝店查看了,就没写T14Mz能对频,其它都行。

这个得看飞机支持的制式和你的控的制式一样不一样。或者说比如你的控和T8FG是一样的制式,或者说兼容T8FG的接收机,而T8FG这个小鸡支持,那么这个小鸡也支持你的控。Mz的控比较高端用的人少,人家有可能是支持的,但是人家没写。如果你的控像14SG那样可以支持福特吧全系列接收机那肯定能和这些小鸡对频了。据我所知亚拓的150是支持14s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