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雪了,零下10度能起飞吗?

楼主(2016-01-19):
外面下雪了,已经测出室外-10度 电池处于保温状态 32度 。但如果飞机飞高了外界温度会更低吗 悟PRO能起飞吗?如果必须起飞,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听说,低温下,续航会低很多。尽量谨慎飞行。

网友:
1通电静置三分钟预热imu   2悬停一分钟观察是否有异常    3续航会减少一半电量40%必须马上回来        4不要飞太高太远

网友A:
零下20度都飞过,续航时间会大大减少,突然没电,电池上机前要保温,尽量别飞高飞远,遥控器也保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下20度都飞过,续航时间会大大减少,突然没电,电池上机前要保温,尽量别飞高飞远,遥控器也保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下20度都飞过,续航时间会大大减少,突然没电,电池上机前要保温,尽量别飞高飞远,遥控器也保温

遥控器要保温?怎么做?

网友:
我零下二十七度飞过,没问题的,就手机平板坚持不住,你这温度应该没问题,把电池保温做好就行

网友:
零下30度飞过

网友:
感觉如何?这个温度没尝试过

网友:
关键时间不能起飞,前几天我们这下雪出车祸想录个现场,结果不让起飞,提示电池温度不够15度

网友:
预热到20度以上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