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航拍全套性价比配置之王

楼主(2016-01-19):
求大神指导组装开源四轴航拍全套方案,以达到性价比最高~非专业玩家,平常拍些视频玩玩。

网友A:
猛禽360机架
E310动力
好盈20A电调
APM飞控

想更便宜可以换:红白机架 和 郞宇221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猛禽360机架
E310动力
好盈20A电调

咋不用305. 配合4s.乐天20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咋不用305. 配合4s.乐天20a

不知道305和310什么差别.反正就是DJI 2312电机.因为比2212提升力大些,挂载电池和云台也轻松一点.就是比2212费电.
这个配置是为了尽量接近DJI精灵的配置,很多人组这个套装,小巧,动力充足.
但是听说这个不太抗风.我的装好了一直丢那,先飞穿越机练手.

网友:
什么跟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305和310什么差别.反正就是DJI 2312电机.因为比2212提升力大些,挂载电池和云台也轻松一点.就是比22 ...

305是310的升级版,好像会给力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5是310的升级版,好像会给力点

据说305缩水了.不知道真假.

网友C:
哥们现在用的就是305+猛禽360
两轴云台,4400 4s电池,14分钟3.7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现在用的就是305+猛禽360
两轴云台,4400 4s电池,14分钟3.7报警

3.7报警是有点高了吧!这个续航就有点短了

楼主:
现在那么多人玩猛禽吗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机型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那么多人玩猛禽吗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机型了么

从方便、经济角度讲,猛禽确实是入门机型
其他的大鸡架,比较重,如果综合考虑动力、续航,成本一下子就上升了千元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方便、经济角度讲,猛禽确实是入门机型
其他的大鸡架,比较重,如果综合考虑动力、续航,成本一下子就 ...

比如仿精灵的外壳呢?或者其他碳纤机架 比如s500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仿精灵的外壳呢?或者其他碳纤机架 比如s500呢

以我的理解四轴也就是挂狗玩玩,单反还得6轴或8轴

可以从预估的飞机总重量根据电机力效表测算需要什么样的动力组合,这样电机和桨就定了,机架尺寸和重量也就差不多定了。

可以选择其他的机架,基本只能考虑碳纤维的,高性价比选择余地不多

S500机架我也有,没装云台相机,加上电池5200 已经1400g 了(具体忘了)
猛禽360 带云台相机全了也就1400g刚出头,不用我说也知道哪个更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我的理解四轴也就是挂狗玩玩,单反还得6轴或8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