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3d吊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1-19):
本人新手一个,刚开始接触3d,想问下各位前辈,练3d时,油门曲线和舵量曲线要调到什么样子,这个曲线与飞普通的飞机有啥不同,多谢指教

网友A:
小板机,我从来没设曲线,轻木大机和像真3D机就要设置,这个设置还是高手些说的那句话得根据飞机本身性能和自己的习惯。才开始可以仿效一下。到后面自己飞好了,自已会感觉和调整适合自己的曲线。

网友B(2016-07-01):
问一下,吊机的详细操作顺序和心得
正在练习模拟器,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