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选择问题

楼主(2016-01-19):
请问各位,天地飞9和x9d的区别,那个性价比更好些?谢谢!!!

网友:
x9d 功能多一点,但是易用性上应该没有天地飞9好

稳定性,都差不多

网友A:
X9D比天9好太多了。X9D是16通,而天9只有9通。此外X9D有逻辑开关,用开源系统,有双向回传、信号强度输出,完全不是天9能比的。

网友A:
X9D缺点:英文系统。

楼主:
太感谢各位的解释了,我现在主要飞KT机和固定翼,X9D作为一个新人笨人是不是用起来很繁琐

网友A:
有中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中文就好了

是呀,看不懂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各位的解释了,我现在主要飞KT机和固定翼,X9D作为一个新人笨人是不是用起来很繁琐

新人买个天7先

网友A:
居然有人说X9D稳定性不高,实际上它仅次于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人说X9D稳定性不高,实际上它仅次于Futaba。

哦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9D缺点:英文系统。

用着用着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着用着就习惯了。

是呀,什么都要习惯才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什么都要习惯才行呀

就是因为是英文,好多人都排斥。电脑也是英文的,早些年玩英文电脑的人都赚了,现在电脑大部分都变成汉语了,但是技术员也变成不如民工了。坦白讲,一些新技术都是哪些会英文的人引进过来的。如果马总当年不会英文,怎么能弄出一个淘宝呢,如果没有淘宝,我们买飞机,买零件去哪里呢?有人说某东,还是别想了。有些零件你还真要在淘宝上买,某东上没货。

网友:
请问一下:X9D有没有这个功能,就是插上模拟器连接线就自动关闭发射电路?手动关闭也可以。

网友:
X9D 可以手动关闭发射功能 , 十分好用的控。

网友(2016-02-20):
新人建议天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