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固定翼的四叶桨如果换成二叶桨怎么换?

楼主(2016-01-19):
   最近买了FMS的A1攻击机,在试机时被打了四叶螺旋桨,后面上网买,发现这桨还真贵,20块一支,因为对这飞机还没飞过,不熟悉性能,所以先想找下替代的2叶桨,电机2408KV1700,2S电池,原桨是7.5*4的 四叶桨,现在想换成2叶的 ,麻烦各位模友懂的指导一下!谢谢!或者有其他店朋友的四叶桨,也可以推荐下。感谢!

网友A:
8060桨通杀FMS的800mm翼展飞机

网友B:
我用过橘红色的8068桨加桨保护器代换原厂的四页桨。飞800的P47,效果差不多。只是感觉没那么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60桨通杀FMS的800mm翼展飞机

首先表示感谢,因为我看到   8060的 一般用在1米翼展,  如果用在FMS A1 它的翼展只有750MM   会不会 反扭力 很明显啊?  是否用7050的 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橘红色的8068桨加桨保护器代换原厂的四页桨。飞800的P47,效果差不多。只是感觉没那么真实。

它的电机也是和我的一样吗? 我的那电机带螺纹,桨保护器估计定不用,能否留个联系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60桨通杀FMS的800mm翼展飞机

恩,确实很想换,只是不知道怎么换,第一次接触二战像真的 下单翼机   估计撞大顶 时有发生的,所以想节约点  用其他桨来替代

网友:
你要是觉得反扭大怕飞不好,就用3S电池配7英寸两叶桨。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的电机也是和我的一样吗? 我的那电机带螺纹,桨保护器估计定不用,能否留个联系方法?

我就是用普通的桨保护器加夹紧小螺丝。没有特别改装。因为此电机功率转速都不大,好像没有滑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