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零度中继器换什么天线

楼主(2016-01-19):
哪位大神知道零度中继器换什么型号的天线比较好?dbi什么的不太懂

网友A:
首先是 工作频率 要一致。。。其次是 xx dbi 在不虚假的情况下,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 工作频率 要一致。。。其次是 xx dbi 在不虚假的情况下,越大越好。。。

请教,dbi如果太大遥控器会不会带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dbi如果太大遥控器会不会带不动?

  不会的。。。dbi 是 天线的 指向性 增益。。。

dbi 很高的 天线——必须 注意 天线的 方位指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dbi 是 天线的 指向性 增益。。。

dbi 很高的 天线——必须 注意 天线的 方位 ...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