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x3的问题!

楼主(2016-01-19):
我装飞机,主轴这里3个轴承我没有用包装里那瓶小的绿色液!没有关系吧/尴尬/尴尬

网友A:
没关系,自己买,那个东西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自己买,那个东西不值钱

我没加任何东西,就直接把轴承套上了,对飞行没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加任何东西,就直接把轴承套上了,对飞行没关系吧

说明书上面所有提示要加胶水的地方,都要下螺丝胶,螺丝胶用中或者低强度的就行了,可以去模型店买,问老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面所有提示要加胶水的地方,都要下螺丝胶,螺丝胶用中或者低强度的就行了,可以去模型店买,问老 ...

哎,又要拆了重新来了没飞又要重新装,真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面所有提示要加胶水的地方,都要下螺丝胶,螺丝胶用中或者低强度的就行了,可以去模型店买,问老 ...

好赢50a的要重新设置吗?

网友:
那三颗轴承是安装在塑料固定座上的 不上关系不大 说明书也没说要上  但是其他金属间固定的地方一定要打胶 飞行安全第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赢50a的要重新设置吗?

到手肯定是要所有设置项目自己跟一次 的

网友:
螺丝胶一定要用,安全第一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手肯定是要所有设置项目自己跟一次 的

问题是不会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