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下亚拓MR25的蓝牙。。。。。。

楼主(2016-01-19):
看到这鸡鸡还是挺好看的,也相信亚拓的品牌!
按照视频和说明书一步一步走,到了蓝牙这块,我手机是华为荣耀3C(穷人,买不起好手机),开机配对成功了!
进入MRS程序,点击“搜索装置-蓝牙”|,弹出“ALIGN MRS",
然后点击,可APP一直都是未连线,原来红点的地方就是一直在画圈圈。就是不连接成功!请问是不是我的手机太渣?
如果我的手机太渣,请问亚拓:我的MR25可以退货不?我只想说:你们家的东西太高档,我玩不起。(PS:土豪和拓粉勿喷,我就这个情况,不想把此帖成为骂帖,谢谢)

网友:
把蓝牙打开,然后开启app,在app里面连接,试试。

网友:
先开蓝牙 再链接 跟小蚁相机一个德行

网友:
跟手机好坏没关系了,我的联想700块的手机都能配对成功.

网友:
LZ藍牙配對方式錯了
1. 機子供電
2. 把手機藍牙打開(打開就好,不用配對)
3. 把手機內的MRS軟件打開,點選 搜尋裝置-藍牙
4. 待手機找到MRS時,直接點選
5. 部份手機需要輸入密碼(初始密碼: 0000),其餘都是直接自動連上了

网友:
LZ后来蓝牙连上了吗?

网友:
LZ 步骤错了,直接在MRS的软件里面点选蓝牙即可,密码0000,不用事先配对的

网友:
不知道LZ连好了没有  !?》

网友:
哈哈哈哈!!!!!!!
现在好了吗!

网友:
截图 大家帮着分析 效率最高

楼主(2016-02-20):
没连了,用朋友的手机连接好了。

网友(2016-04-17):
不同系统的手机app也不一样下载,有安卓系统ios的

网友A:
机器配置里有卫星转接天线,谁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配置里有卫星转接天线,谁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

主要是给JR卫星接收机用的。